[综合] 100W恒流、恒阻电子负载开源分享

楼主(2022-04-15):
抽空设计了一套迷你电子负载,可以用于中小型电源测量,用于测量氮化镓等充电头非常方便,我主要用于高压胆机测试使用。

基本参数如下:
电子负载模式:CC、CR;
额定功率:100W;
最高电压:600V(保护限定值500V);
最高电流:10A(保护限定值10A);
散热器:方形30×100mm;风扇:12V散热器配套风扇;
电路供电需求:1组12V直流电源(电路工作供电),1组5V直流电源(表头供电);

注意事项:1、散热器底部加装绝缘垫层,以免和线路板阻焊层短路;
                2、两只12V风扇采用推拉安装;

                3、12V电源为和5V电源为独立电源,非共地连接,非共地连接,非共地连接(重要事情说三遍);

三维1

三维1

三维2

三维2

功能接线说明

功能接线说明

原理图

原理图

高清原理图

元件清单

网友A:
有全套配件或是成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全套配件或是成品么,

没套件,元器件都是常用的。

网友B:
恒流和恒阻是怎么实现的呢,电路图可以直接发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和恒阻是怎么实现的呢,电路图可以直接发出来吗?

恒流和恒阻的差异,主要在于运放正端参考方式的差异。恒流从TL431基准端取样,这个电压决定功率MOS管流过电流的大小。

恒流分析如下:运放获得的基准电压为VP=A伏,MOS管流过电流为Io,取样电阻为Rs,运放Vn=Io×Rs=B伏。当Io↑——Vn伏↑,当Vn>Vp端电压,通过比较器原理可知,运放关闭输出,从而降低Io输出平均值,电流减小的的动作过程相反;

恒阻模式:运放Vp端的参考电压是从输入电源端获取的,Vn端的电压任然从MOS管下端电阻位置取样,Vp端参考从基准电压变为电源输入电压,此处是他们的差异点。

这里以实例说明:
1、假设Vp端分的上下分压电阻相等,Vp端获得1/2DCV,通过运放虚短原理可知,Vp=Vn,Io=Vp/Rs(注:此时Vp为输入电压的一半)。
2、假设现在Vp直接接电源端获取的,此时获得的Vp=DCV(全部电压),Io=VP/Rs(注:此时Vp为输入电压的全部);
通过上面1、2、点可以得出,输出电流Io和输入电压DCV的成比例变化,电压提从1/2变成1倍DCV,电流从Io变化到2Io。我们知道电阻R=U/I,U和I也是按比例变化的,因此电子恒阻模式成立。
最后一图中的转换开关就是用于切换CC\CR模式用的,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说的。

网友:
不错,可以自己打板。

网友:
有原理图、3D图,还有原理解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流和恒阻的差异,主要在于运放正端参考方式的差异。恒流从TL431基准端取样,这个电压决定功率MOS管流过 ...

下半夜发说明,辛苦了!

网友:
这个是很好的

网友:
楼主好人,,谢谢分享,给楼主+M!!!!!!!!!

网友:
学习理论,恒 阻实现方式!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我不懂也用不上。

网友:
有原理图、3D图,谢楼主分享。

网友:
嗯,好东西!用不着,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支持与鼓励,以后我会分享跟多实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