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Pro2500拆的海力士颗粒贴SM2246xt速度也太垃圾了

楼主(2022-04-15):
读240,写90,就个大号u盘,试了好几个版本只有这个能开,是不是参数不对啊,调整参数就不懂了,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
46xt对这个颗粒支持不好,装系统时无法格式化

网友A:
取消这两个勾估计可以快一点

网友:
这个颗粒很辣鸡,is903才130/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这两个勾估计可以快一点

取消Adj报错,频率那个取消了更慢,200的频率开卡不过,150才能开过

网友B:
现代的颗粒上903 46XT什么的只要是不带缓存的都是拉稀,但是同样颗粒只要是上了带缓存的就像打了超级鸡血一样,直接全部飞起,无论是2246EN 2258H 2262EN都是直接拉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代的颗粒上903 46XT什么的只要是不带缓存的都是拉稀,但是同样颗粒只要是上了带缓存的就像打了超级鸡血一 ...

这个料号异步片,46EN也快不了的,128G写才130左右

网友D:
2500本身不能用么?为什么要换板呢?

网友E:
都说这颗粒LJ漏电,人见人喷,不知真假。反正我贪便宜,几年前买256G就用的这货,天天用也没见有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料号异步片,46EN也快不了的,128G写才130左右

大概就是那么个意思,您懂的,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说这颗粒LJ漏电,人见人喷,不知真假。反正我贪便宜,几年前买256G就用的这货,天天用也没见有什么事 ...

听他们胡扯,漏电都是3x制程海力士的问题了,还有海力士3dtlc,静置时间太久ecc也会暴涨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0本身不能用么?为什么要换板呢?

能开能用就不换了,问题是不能呀

网友:
二楼那个不错,试试取消手动频率,虽然不会太快,120是低了点,这CE数都这么多了,120是低了点。

网友F:
晕我手上有一样的2500,180G和240G的,不知道楼主这个是几贴的

网友:
蹭蹭技术不懂只为努力不让M成-50影响看贴

网友:
不带缓存的低端产品肯定速度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晕我手上有一样的2500,180G和240G的,不知道楼主这个是几贴的

8帖,一共128G开12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