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泰铂金系列电动车无刷控制器 求助接线定义

楼主(2022-04-16):
别人那里拿回2个控制器想自己改电动车上用,控制器没有线束,所以不知道接线定义,故而把控制器拆开了。请大佬帮我看看控制器的接线定义图,纸上的就是控制器拆开后用笔对照针脚抄下来的。

楼主:
右上角的1-6我知道是霍尔的接线,左上角8针脚定义  ,下面的16针脚定义。控制器带p档,怎么找出刹车断电线?左上角2   6估计是高低刹线?

网友:
我来帮楼主把图片转过来 免得脖子歪了直不过来

网友:
没看懂,你找下原线材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左上,,2低刹,3软硬启动,4转把正,5钥匙门,6高刹,7转把信号输出,,8转把负,
右上,都是霍尔信号和供电,
下,3,4高低速,6防溜坡,10倒车,13,,巡航,修复一体,

网友:
我也不懂,我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
按照5楼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2低刹,3软硬启动,4转把正,5钥匙门,6高刹,7转把信号输出,,8转把负,
右上,都是霍尔信号和供 ...

大佬16针脚的那个是p档线,p档没接控制器不工作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16针脚的那个是p档线,p档没接控制器不工作啊谢谢

按下刹车解除p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