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微信支付音响用蓝牙耳机主板Air720U可以改成蓝牙音响吗,

楼主(2022-04-16):
在功放的输入端接入音频,喇叭不响。

不知道哪个地方是音频输入点,直接接到喇叭线上,音量很小,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有功放的...

网友:
这个不就是一个蓝牙音响(音箱)吗

如果用蓝牙耳机diy 耳机是单声道 可以接到功放前 使用同一个电池 输入要隔离
如果是立体声蓝牙耳机 要看左右声道是否独立

网友:
找一下看看哪个是功放  如果用同一块电池 需要输入信号用电容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有功放的...

就是不知道哪个是音频输入点,

网友:
那2个电解电容中间那个CS5250应该就是功放芯片,但是网上没查到它的资料,不知道哪个脚是输入,可以手拿一个镊子碰它的每一个脚,碰到哪个时喇叭发出噪音,那个就是输入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