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不锈钢暖水瓶内胆破了怎么换拧不开

楼主(2022-04-16):
用醋除垢,加热,怎么也拧不开

网上找的图,拧开是这样的,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要么红圈 要么底部 没有别的地方了

网友:
我家的是底部打开的

楼主:
顶部的设计不好,水垢都堆在缝里,下次买底部的

楼主:
翘也没缝,上部光滑,有劲也使不上

网友:
拿个木方对着接缝处轻轻敲打,边敲边转暖瓶,应该可以的。

网友:
你都找对地方了,曾经喜欢手提嘴部,结果端盖脱落烫得嗷嗷叫

网友:
你发的那个图,明显的就不是拧开的,没看到有螺纹。

网友:
底部塑料托有螺纹的

网友:
同意木槌轻轻的震几圈

网友:
先把底下那个胶盖拧松,内胆就会降下一点点,再拧上面。注意要点:下面那个胶盖不能全放松,否则在拧上面盖子时,内胆随着上盖转时,有机会被不锈钢底盖磨破。
最后一点:大力出奇迹!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底部是死的,只能红圈处,试过后我是放弃了。大力可能出奇迹

网友:
楼上的说法没有错:先拧松底部的顶紧塑料螺杆,然后再拧上部,一般都可以拧松的;如果上部怎么也不能拧松,就拆底部。热水壶只有这两个地方可以拆开换水壶胆。诀窍:大力、心细、死马当活马医,瘪了不要紧,还可以整圆。

网友:
之前换过几次,最好还是实体店的人帮忙换(后来怕有风险,实体店的人不再帮忙换)。底部给水垢卡住就很难打开的,要么大力出奇迹,要么把水垢搞开

网友:
我也好奇  应该是拔出来的  但是我没成功  放弃了

网友:
这个外壳不像有螺纹的,

网友:
这东西没有螺纹,可能还加了胶水粘,适度敲吧

网友A:
轻轻敲打一下,然后用扳手拧开

网友:
大力出奇迹,反正内胆已经碎了,红圈那里先木棒缠布敲敲,再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轻敲打一下,然后用扳手拧开

锥形的上部,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