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苏泊尔电饼铛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2-04-16):
苏泊尔电饼铛能发热,led不亮,数字不显示;请教维修!
红色LED灯检查正常,数字led我不会测

按照@linjinya的提示,有5.15v电压:

网友:
多半是那个大号的黄色电容不行啦。

网友A:
检查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5V供电

您好,5.15v

网友:
按电源走向先查。

网友:
检查5V供电,如果没问题再检查LED的共地

网友:
应该是显示电路的电压没有加上,检查整流、稳压电路的几个元件,应该就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没看懂这块板,既没有继电器,又没有可控硅,那么它是如何控制发热丝的呢?

网友:
28脚芯片应该是TM1628,有进水,没有5V就是这芯片挂了!

网友B:
是不是进水腐蚀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进水腐蚀断线了

刮开了,看着正常

网友:
楼上眼神真好,高手

网友:
黄色电容旁边的大电阻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你用直流电源供电5V看看能显示么?

网友:
查LED或者数码管公共的线路。或者是没坏之前上电哪个LED会亮,现在不亮就测下它对地或者是对正极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