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设备上的芯片,主芯片还在透视窗口,

楼主(2022-04-16):
一个设备上的芯片,主芯片还在透视窗口,

网友:
EPROM 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用紫外线照射窗内的芯片,可以擦除数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PROM/1690813?fr=aladdin

网友A:
这玩意,有时候太阳一晒,或者烧焊一闪,里面数据就完蛋了

网友:
用紫外线照射可以还原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时候太阳一晒,或者烧焊一闪,里面数据就完蛋了

论坛助手,iPhone ...

论坛助手是什么?

网友:
不是主控,至少e2rom,早期的可擦写的存储,只有几k到几十k。

网友:
早期的光擦除芯片

网友:
楼上都指明了,可使用紫外线照射擦除数据的存储器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时候太阳一晒,或者烧焊一闪,里面数据就完蛋了

论坛助手,iPhone ...

既然可靠性这么低,那时候为什么还生产这种???

网友:
写入之后用黑色贴纸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可靠性这么低,那时候为什么还生产这种???

电可擦写之前,只能用这种

网友:
紫外可擦除芯片

网友:
它旁边那个正方形的芯片才是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可靠性这么低,那时候为什么还生产这种???

因为当时还没有eeprom,想要可擦写,不是一写一废,还能经常升级的就只有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可靠性这么低,那时候为什么还生产这种???

当时技术擦不掉数据,只能物理擦除

网友:
紫外线可擦出EPROM,保存程序的。

高电压写入。

网友:
这个见光死,太阳底下晒一会程序就没了

网友:
可擦除芯片

网友:
那个窗口应该还有个标签遮光吧,防止误擦除。

网友:
用紫外线照射可以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