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细拆17年前产机械硬盘-80G迈拓星钻10代--图多杀路由

楼主(2022-04-16):
坛子里很多拆过硬盘的,这是我第二次拆第一次是大学里拆几个G的硬盘要是硬盘能读出来,我是不拆的
这个 硬盘实在是读不了了,插上数据线打开‘我的电脑’都会卡好久

迈拓10代大钻石80G
05年产品

放在腿上拍

先拆主板,好拆

主板上芯片

这是意法单片机么?什么参数

8M缓存?

脚最多的电子生物
有几个贴着纸的地方需要注意

能看到磁头

正面一个

是个螺丝

侧面一个

能看到碟片了
开盖

各种拍

拨动磁头,双面碟片双磁头

拆下一片强磁

线圈,轴承,

磁头电机驱动芯片?还是碟片数据驱动芯片?
两片磁铁加线圈构成电机?步进电机?

这个带红点的塑料是什么?像是光电管什么的,但是没有导线直连

轴承部位特写,一子口的其实是个螺母

晚上灯光下拍的磁头,有点虚

上下磁头吸在一起

株连拆下连接器
再拆底下强磁

强磁左边这里还有个物件

试了试,胶粘着,用螺丝刀撬下来

有纹路,像喷墨打印机墨盒上的纹路
碟片左上角有个物件

干燥用的?

最后剩下碟片了

拆着三个螺丝,碟片老转,小心拆下

对比两张照片,看出盘片可以晃动了
磁盘和轴座的间隙很小了
拿下

仅剩电机的硬盘盒子,就是块铝

主轴的迷幻视觉

底面的电机线,用胶水封着连接触点

不用硬盘主板能直接带动电机转么,最好可调转速

磁头上还有个小螺丝,固定着轴承
找了下还有个小号的批头,拆下

分离了

轴承内圈做成了螺母,一端一字口,一端是内丝

想想轴承能干点啥,不拆了
拆解完毕,谢谢观赏

补拍机械硬盘磁头特写照片: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862-1-1.html

网友:
电机只能用主板驱动  而且还要封线不然可能都不转    转速高但是不能受力   没啥用  不如改城时钟

网友:
1999年的昆腾火球6.4G还健在,读写比U盘慢。

网友:
当年金钻也是装机首选

网友:
去老站看看我拆的昆腾2.1G,你这年轻多了!

网友:
好像就是磁铁和“圆镜”可以再利用一下

网友:
坛子里有拿老硬盘改时钟和切割机的,可以搜索一下,废物再利用总是好的

网友:
我还有几块昆腾还留着的。

网友:
迈拓不是被希捷收购了

网友:
有一个同款40G的,前几天也拆了。

网友:
赔我的路由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拆的真仔细,拆过很多磁铁,从没注意拆开纸贴还能看到里面。

网友:
确实杀路由,楼主应该用.jpg格式图片,分辨率可以搞大点,容量反而更小。

网友:
我喜欢里面的磁铁,磁性强。

网友:
LSI agere的双核ARM9主控加ST意法的电机驱动,preamp估计也是ST的

网友:
废硬盘我一般是拆螺丝用,上面的内六花螺丝质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