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用面包板搭个stm32f103+ds3231+0.96寸OLED时钟玩玩

楼主(2022-04-16):
硬件就是stm32f103c8t6的核心板跟3231和0.96寸的OLED模块…iic共用两条线,按键调时只能+ 不能减,抄的51黑的代码…调时按键被坑了,引脚初始化跟调用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浪费了半天时间…修改过的调时按键是PA5-PA15之前听说代码有坑我还以为是道听途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网友A:
相当不错,STM32也走起了。遇事保存平常心最好,玩单片机的话例程、示例、分享的代码这些只作为资料、素材、参照就好,如果总是按照别人的图纸连线、下载了例程就直接可以应用了的话代码就成了固件,这样的制作就只具有实用属性了、也就失去了可学习性和玩的属性了也就索然无味了,只是闲聊有不当之处请不要介意。

网友B:
STM32板涨价后太贵了做时钟不划算。我最近做了一个带天气预报的WiFi时钟,用的是合宙ESP32C3板+0.96TFT彩屏扩展板,除了红包一起花不到7元,价格简直无敌了,而且时钟准确无误差!

网友C:
合宙ESP32C3板突然下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合宙ESP32C3板突然下架了

好在之前囤了好几块。

网友D:
用arduino nano,之前只要几元钱,代码大概花了15分钟,调试10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arduino nano,之前只要几元钱,代码大概花了15分钟,调试10分钟就搞定了 ...

这方案连屏幕就近20元了,而且没有WiFi,时钟的精度太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方案连屏幕就近20元了,而且没有WiFi,时钟的精度太差。

又不做批量,20和10有什么区别? 时钟可以慢慢调整,照样可以做到1天1s内,还带了个室内的温湿度传感器,比天气预报的实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不错,STM32也走起了。遇事保存平常心最好,玩单片机的话例程、示例、分享的代码这些只作为资料、素材 ...

没啥介意不介意的,老哥的话挺中肯的…只是现在工作比较忙没时间细磨…玩单片机是个水磨石功夫…现在工作忙了就间歇有时间玩一下…前几年听老哥一席话以至于玩单片机这些东西不会玩物丧志…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板涨价后太贵了做时钟不划算。我最近做了一个带天气预报的WiFi时钟,用的是合宙ESP32C3板+0.96TFT彩屏 ...

这都是以前买过的核心板…造价加起来不到20块钱…消耗库存属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不做批量,20和10有什么区别? 时钟可以慢慢调整,照样可以做到1天1s内,还带了个室内的温湿度传感器, ...

nano没有倒是UNO有两块,可以兼容吗?之前没有撸nano主要是觉得还得上烧录器比较麻烦,刚好一个大佬转手UNO价格比较合适就弄了两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在之前囤了好几块。

合宙还得换平台对于我来说比较麻烦,我英语太差…只能凑合着用Keil跟IAR玩玩…那会儿10元包邮没有撸…

网友D:
引用 楼主:
nano没有倒是UNO有两块,可以兼容吗?之前没有撸nano主要是觉得还得上烧录器比较麻烦,刚好一个大佬转手U ...

一样用,没什么区别。 NANO不用烧录器,搞个usb转串口就行了,这东西应该都有吧,5块钱一个。

主要是库丰富,编起来太简单了,stm32创个工程,配好GPIO就要半个小时了

当然为了学单片机,还是建议上stm32,arduino是为了快速出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用,没什么区别。 NANO不用烧录器,搞个usb转串口就行了,这东西应该都有吧,5块钱一个。

主要是库丰 ...

串口下载器倒是不缺就是nano现在也牛肉价了,其实stm32用cubemx去配置工程跟IO分分钟就搞定了,就是各种的声明定义去适配起来比较麻烦…我经常用的单片机是stm8体积功耗啥玩意儿的都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是以前买过的核心板…造价加起来不到20块钱…消耗库存属于…

库存的stm32板就不说了,现在买的stm32板真的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又不做批量,20和10有什么区别? 时钟可以慢慢调整,照样可以做到1天1s内,还带了个室内的温湿度传感器, ...

要用ds3231时钟模块才能保证较好的精度。但这无疑又将加大成本。用单片机自身做时钟没电了重新加电要手工调整时间。不过你觉得好就好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介意不介意的,老哥的话挺中肯的…只是现在工作比较忙没时间细磨…玩单片机是个水磨石功夫…现在工作 ...

当前国内能忙的地方算是幸福的了,长春这边快静止两个月了,除了捅喉咙时可以下楼都是足不出户的,岁数大的还好年轻人各种压力山大呀,还有马上要中、高考的学生们也是挺愁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用ds3231时钟模块才能保证较好的精度。但这无疑又将加大成本。用单片机自身做时钟没电了重新加电要手工 ...

本来就是玩,我在淘宝上买的电子钟,年、月、日、星期、各种闹铃、温湿度 一应俱全,lcd带背光,2AAA用1年,白色塑料外壳很漂亮,价格12包邮。
自己做的能有这个实用?在乎这十几二十的不要去玩了。毕竟搞嵌入式的工资也算中游水平,几年经验大城市30w打底,二线省会20w也没太大问题,不用计较这么多,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是玩,我在淘宝上买的电子钟,年、月、日、星期、各种闹铃、温湿度 一应俱全,lcd带背光,2AAA用1 ...

某宝上买的电子钟我也买了几个,使用中发现误差极大,运行不到一年发现误差就有10分钟以上。真的有点受不了。所以我的主力时钟还是WIFI时钟,省心。不过玩单片机嘛,只是想练练手学编程,实用性那到不用在乎了。总之,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