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无线充电高压线圈后面的磁环有跟没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16):
磁环碎成几片后给手机充电的时候会有吱吱吱的噪音,把烂了磁环去掉后也能充电,而且充电速度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解释吗

网友:
肯定要有磁环的,有磁环磁耦合效率高不少。

网友:
屏蔽线圈背面磁场,减小漏磁防止充电时对外部干扰,对效率也有轻微提升,去掉不影响充电但影响效率,你感觉充电速度没有啥变化是因为控制电路提高了输出功率抵消损耗~

网友:
看充电流你就明白了

网友:
磁环指数要是屏蔽线圈背面的耦合。

比如被面有个电容,电容外壳也是金属会形成涡流增加损耗,同时有可能会损坏背面的电路板的元件。

再来就是那磁片也是汇聚作用的“磁镜面”,能增强正面的耦合能力。

碎了用502粘好即可。

网友A:
无线的充电效率不高,睡觉的时候丢上去冲冲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的充电效率不高,睡觉的时候丢上去冲冲还可以

无线的作为上班时间补电挺好,方便需要操作马上用。
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还是线充的效率高也稳定。
毕竟无线的充电总会有些损耗及多余的发热

网友B:
磁环是构成闭合磁路的,没有磁环磁路磁阻剧增效率降低,底部元件也处于磁场中,或造成损坏与耗费电力,就如电磁炉线盘下的磁条去掉,电磁炉就会炸管或者炉下铁板烧红。

网友:
频率那么高,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环是构成闭合磁路的,没有磁环磁路磁阻剧增效率降低,底部元件也处于磁场中,或造成损坏与耗费电力,就如 ...

软胶磁片磁力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