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这里大神多,130平房子,求推荐组网方案

楼主(2022-04-16):
需要无线覆盖和无线存贮使用,有投影机,请大神们推荐一下方案,最好能具体到产品型号。

NAS有推荐的不?

网友:
我一个k2P带150平全覆盖

网友A:
AC+AP,固定设备建议都使用有线接入...

网友B:
路由器放户型中间,一个就搞定,不需要特别的。如果不行AC加AP面板。

网友:
网线预留到位,然后再多点覆盖吧

别妄想一机走遍天下,不是信号不强,而是邻居太多,信道冲突严重

网友:
一个房间装一个无线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AP,固定设备建议都使用有线接入...

AP的速率不怎么样吧

网友:
多个路由器,mesh,家里无缝漫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放户型中间,一个就搞定,不需要特别的。如果不行AC加AP面板。

说得对,俺用此法搞定。

网友:
无线再好都比不了有线网络,每个房间都要网线到位后再来做无线AP,切记除了卧室、客厅还要包括洗澡间、厨房,洗澡间不用多说,现在的连抽油烟机、电饭锅都精简了实物按键和功能,想要丰富的功能都要用APP联网才行。

网友:
网线口多且线好推荐ac+ap,网线口不多可以中间位置整台商用吸顶式ap,不差钱mesh但是效果不一定好,wds落伍了。有线比无线稳定,速率高

网友:
单位400平米用华为的无线组网,效果还行。某宝有netgear的,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路由器的位置选好的话一台就够了

网友C:
弱电箱到客厅拉三条网线.一为光猫-路由,一为路由-交换机,一为IPTV备用.其他房间集合到弱电箱.这样有线组网,又不会让弱电箱过于拥挤.推荐用tplink的组网就行了.最新型号有无天线版本,相对美观.至于存储.可以闲鱼收个什么盒子.装个群晖.内网也就畅通无阻.如果要求高.还可以在部分区域拉光纤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电箱到客厅拉三条网线.一为光猫-路由,一为路由-交换机,一为IPTV备用.其他房间集合到弱电箱.这样有线组网, ...

用什么样子的盒子装群晖?群晖怎么装?有好的推荐网站不?

网友:
联通FTTR了解一下,光纤替代网线到每个房间,然后组网

网友:
这个要看成本和网速需求和未来规划,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MESH,便宜,愿意折腾选AC+AP,运营商的FTTR方案室内布的分布设备要求高建议万兆,否则是时分共享千兆的,不如MESH或者AP+AC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样子的盒子装群晖?群晖怎么装?有好的推荐网站不?

随便百度下就有教程.什么星际盒子,蜗牛或者其他.看那个闲鱼实惠就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