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玩一下很久之前的SM3260写保护板子

楼主(2022-04-16):
老早之前找S版把PCB文件买了过来,准备自己玩玩,后来因为忙拖了好久,这几天有空才玩上
淘宝找了一家打PCB的厂家打了点板子(这一点玩意可不便宜,100多)

之后翻出来个无奈的3260写保护板子,把主控给拆了贴上

接下来贴好小料

之后插电脑,识别OK

然后贴上颗粒,用的是经典HCND1,34nm slc

芯片精灵识别正常

量产工具ID也都认全了

直接开卡,顺利PASS

测速环节
AS SSD

ATTO

完结撒花

网友:
牛啊,3260是慧荣少有的双通道主控,可惜英年早逝啊

网友:
不孬!好手艺,0坏块的颗粒

网友:
这板市面上没见过啊

网友:
带写保护开关的u盘还是不错的!可惜现在少见了,只有少数几个品牌有!

网友A:
还用花钱么,不是有几个厂都可以白嫖PCB么???

网友:
主控现在特别的稀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花钱么,不是有几个厂都可以白嫖PCB么???

这个过孔太小,嘉立创打5片要200多,玩不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过孔太小,嘉立创打5片要200多,玩不起

过孔不能改大???

网友:
我也有同款颗粒0坏块的也贴了3260,速度差不多,就是没有写保护

网友B:
3260支持4CE双贴吗?我手上有两片BGA100+TSOP焊盘的主控板,一直不知道贴什么好。

楼主:
应该不能,这个你得问S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0支持4CE双贴吗?我手上有两片BGA100+TSOP焊盘的主控板,一直不知道贴什么好。 ...

当然啊,贴JCNE和HCND都行,JCNE开了DDR速度可能会更快一点

网友C:
手里也有两片BGA100+TSOP48的板子没舍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也有两片BGA100+TSOP48的板子没舍得用!

我还有点全新的BGA132+TSOP48的板子,双贴的

网友:
整天玩板子 啥时候能嫖你

网友D:
这买图纸跟打板的钱应该能直接买成品主控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买图纸跟打板的钱应该能直接买成品主控板了吧

问题来了,这板子市面上没的卖,写保护只有那种单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不能改大???

过孔改大了直接短路,要是能做大过孔PCB设计要更紧凑,给过孔留更大空间,甚至要上0201的小件,综合考虑,不可能的。

网友:
改过孔的话,要么增加pcb尺寸,要么缩小原件的封装,然而主控,nand的尺寸缩不了啊…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