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缩水王TP-LINK路由器WDR5620,V1.0版本用料会好一点吗?

楼主(2022-04-16):
听大家说TPLINK是缩水三贱客之首,同一款路由器能有7,8个版本,到后面往往缩水很严重。
这次收到了一个WDR-5620,百兆口,双频千兆无线。这款路由我前后收了好几个,家里楼上楼下之前也用的这款,不得不说,挺稳定,挺好用的。
这次这个是V1.0,看的我两眼放光,初号机啊,果断把家里同款V3.0的换下来挂咸鱼上卖了。
之前马宝买了很多小散热片,拆开给CPU和功放芯片粘上,夏天应该更凉快了吧。
另外发现一个好玩的细节,这个路由器前面板原来是设计了很多LED指示灯的,最后实际上只有一个电源指示灯。

网友A:
如果做的人性化一点,每个LAN端口对应一个灯,WIFI开关有灯,信号同步灯,电源灯。
说明这个1.0其实也缩水了,哈哈

网友:
缩水王还是缩水王,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B:
缩水归缩水,但咱性能一直稳定

网友:
还有外置64M内存,不错了。

网友:
每个网口有些灯在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的人性化一点,每个LAN端口对应一个灯,WIFI开关有灯,信号同步灯,电源灯。
说明这个1.0其实也缩水 ...

网口还是全针带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缩水归缩水,但咱性能一直稳定

确实稳定,不得不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稳定,不得不服

用最低的成本做最稳定的机器,,,,虽然可玩性都不咋样,,建议把那两个电容换掉,他用的电解电容质量不咋样,在一年之后容量,性能会下降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最低的成本做最稳定的机器,,,,虽然可玩性都不咋样,,建议把那两个电容换掉,他用的电解电容质量不 ...

低端就不搞了,等实在不能用了换个固态上去

网友D:
有没有什么可以刷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什么可以刷的系统?

这个不清楚,可能会有吧

网友E:
V1.0缩水了一颗电容和一串LED

网友F:
RAM64MB+ROM8,不错额

楼主:
引用 网友E:
V1.0缩水了一颗电容和一串LED

哈哈,确实是,那么大一个电容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RAM64MB+ROM8,不错额

也还是没啥可玩性,哈哈

网友:
买了两个二手的歌华链路由器用着还可以,只是这货对电源电压敏感,只要是超过12.10V就不定时断网!

网友:
这V1.0也是垃圾的一批!

网友:
AC路由器已经很久了,现在WiFi6路由器TP还可以

网友:
我用的这个  V1.0  版本的,20块钱包邮闲鱼收的。不知道 是不是买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