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鼎阳SDS1102CNL示波器拆机 官方查不到这个型号

楼主(2022-04-16):
鼎阳SDS1102CNL,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产品了??鼎阳官方查不到这个型号示波器,还有三个IC打磨了

网友A:
那三个是ADC呢,多次交叉采样

网友:
做工比泰克差那么亿点点,不过价格也差亿点点

网友B:
正规厂家不会芯片打磨

网友:
MXT2088或者AD928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规厂家不会芯片打磨

曾经的普源也是打磨过一些芯片的

网友(2022-06-16):
引用 网友A:
那三个是ADC呢,多次交叉采样

拆过很多1052 直觉告诉我那不止3个, 应该背面还有俩,单后5个双通道百兆采样,5*2*100M=1G?

网友(2022-09-26):
这示波器如何,看闲鱼好多这型号的1000左右 有点心动 但不敢下手。

网友(2024-08-24):
楼主你三个红箭头指向“不”字下面的小芯片搞得我一头雾水

网友:
做工一般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