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T10 LED灯泡。。。。

楼主(2022-04-16):
(图片)

楼主:
从此不用LED ,别问为什么,谁用谁知道。。。。。。。。。。

楼主:
HALOGEN LAMP
还是这玩意经济实惠。。。。。。。

网友A:
亮度不够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度不够是硬伤

这是指示灯,亮度无所谓。。。
电阻功率太小,半小时以后发热严重,就开始闪。。。。

网友B:
买到这样的LED灯是你太善良,拒绝LED是你有偏见。这个灯头的样子不多见。

网友C:
我们一般380V当220V用,12V的要24V的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到这样的LED灯是你太善良,拒绝LED是你有偏见。这个灯头的样子不多见。

T10灯泡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380V当220V用,12V的要24V的才可靠

我这是12V 的,刚开始可以用,时间一长就闪,后来我拆了测试,电阻发热就闪,解决办法只能换大功率电阻。。。,但是空间又不够。。。。。。。

网友:
我买的几个t10灯泡都是dc芯片降压的

网友:
没见过,用在哪里的

网友:
可以加大电阻值,降低一些亮度

网友D:
关键的管芯没拆,12V的话应该是3串的

网友:
好像是3串LED芯片,封装一层塑料荧光粉混合。楼上白炽灯改1号电池,铁皮虎头手电很好,12伏灯珠上3串锂电池,亮度比之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12V 的,刚开始可以用,时间一长就闪,后来我拆了测试,电阻发热就闪,解决办法只能换大功率电阻。 ...

同样的电阻再串一组就好了,原来厂家的电阻是按照最大电流算的,实际这种LED做指示灯的话,电流2mA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12V 的,刚开始可以用,时间一长就闪,后来我拆了测试,电阻发热就闪,解决办法只能换大功率电阻。 ...

空间不够换个阻值大点的也能凑合啊

网友:
总感觉LED灯泡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的管芯没拆,12V的话应该是3串的

铝合金的不好拆,。。。。

网友:
谁叫你买山货,质量当然差。买个飞利浦,欧司朗,你看好不好,再不济佛照的也能用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