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虚标的铝合金1W固林GL-037-2干电池AA手电筒

楼主(2022-04-16):
翻出来一个干电池铝合金手电筒,外观还行,漏液了,拆。

辣鸡草帽灯珠,1W我很怀疑

驱动板一个小电感升压

1.5V供电,升压正常,还挺亮的

输入功率1.5V0.11A,我去,哪里有1W了。
最低0.8V工作,电流将到0.1A,也没看到电流取样电阻啊

怀疑电感不给力,拆了看看,这么细的铜线,三脚芯片SC2601,查不到资料

这玩意测电感就是不行,辣鸡,

换个正经的灯珠试试,结果电流还是只有0.1A,说明跟灯珠没有关系

换个粗壮的电感上去,电流立马提高到0.3A

用两粒没有电的干电池串联供电榨干,

电流还是0.1A,坚持三秒钟就不行了

3秒钟串联电压降到1.2V

换个蓝色LED省电,继续榨干

又过了三秒钟,灯光变弱

最后找到一个类似的芯片手册,兼容引脚,两种方式,也算理解了前面为啥驱动板有空焊盘了

网友:
厂家担心不虚标你买不起电池o(∩_∩)o...哈哈。这样挺好,亮度照钥匙孔够用,也不用太勤快换电池

网友A:
存货不少哈,这灯色温好高!

网友:
这颜色也太蓝了

网友B:
这种早年卖过很多,那个草帽灯珠实际功率0.25-0.3w的,属于大芯片草帽功率比普通小芯片的大很多,但是离1w差老远了,而且树脂封装散热不行,非常容易坏~

网友C:
影响市容,扔垃圾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早年卖过很多,那个草帽灯珠实际功率0.25-0.3w的,属于大芯片草帽功率比普通小芯片的大很多,但是离1w ...

谢谢指点,确实不行,留下驱动板,剩下的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影响市容,扔垃圾桶吧

收到,已扔,还是数码小直筒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货不少哈,这灯色温好高!

不知道哪里翻出来的,浪费这个外壳了哈哈

网友:
最开始的强光手电筒就这种吧

网友:
电流小,更省电

网友:
那个三脚芯片是专用供电的,有些类似小偷电路供电。

网友:
这个小手电适合夜晚干隐秘行业人员使用

网友:
改个验钞灯吧

网友:
改个验钞灯的主意好,换个LED就成了

网友:
壳不错。可以考虑换个大功率LED。

网友:
大功率强光远射

网友:
功率大了,散热不行。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典型应用

网友:
零几年我买过,比白炽灯亮度高,可惜结构不利于拆修,开关和镜片紧配合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