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anny气压比例阀拆解

楼主(2022-04-16):
气压控制,精准调压

网友:
结构复杂, 不明白原理

网友A:
看起来好复杂啊。传感器+电路对比,然后驱动阀体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复杂啊。传感器+电路对比,然后驱动阀体调节?

是的,就是低气压控制高气压,带反馈,实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