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之前在论坛买的NB平板,电池保护板坏了

楼主(2022-04-16):
以为电池坏了,拆开,测试保护板坏了,换了个电池上拆的保护板保护板。

网友A:
第一次见保护板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保护板坏的

真是第一次见坏保护板的

网友:
真是太罕见了。

网友:
保护板都能干报废,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保护板正常使用坏的概率往往比较低

网友B:
有个小米平板,充放电使用一切正常,AIDA64显示电压也变化正常。唯独屏幕右上角电量永远显示1%,是不是也是保护板坏了?,很奇葩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小米平板,充放电使用一切正常,AIDA64显示电压也变化正常。唯独屏幕右上角电量永远显示1%,是不是也是 ...

会不会低电压关机?保护板只管供电和保护性不输出,测电压应该是主板管理的

网友:
这个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低电压关机?保护板只管供电和保护性不输出,测电压应该是主板管理的 ...

充满他也1%,看8个小时电影,全过程也1%,奇葩了。

网友:
现在旧手机对我来说价值就是拆电池,Flash不会做U盘,屏幕也不会驱动

网友:
NB是个什么牌子?

网友:
牛B!                     字数凑一凑

网友:
能买到配件吗?

网友:
没见过保护板坏的,最好检查下其它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
有块华为手机电池也是保护板坏了,去掉保护板充电就正常,也是直接换保护板

网友:
移花接木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