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这表还有换屏的价值吗?

楼主(2022-04-16):
别人给的FLUKE15B+碎屏表,无电池盖,成色不错。某鱼屏50到70元,易损贴无损坏,有点想购屏换的冲动。电池极是左负右正吗?内部板子和保险估计完好,上两张图片了。

网友A:
可以的,只换屏没其它问题。

网友B:
F牌低端表换屏的话, 性价比低了些

网友C:
屏幕膜还在就碎了

网友D:
值得去换屏

网友E:
屏幕、电池盖和表笔一块配了

网友F:
有条件掏个同型号好屏的坏表来修复。

网友:
就怕除了屏其他还有问题

网友G:
这可是fluke呀,当然可以换屏了,前提是没有其他问题。我还有个9205屏坏的,一直吃灰

网友H:
换屏、电池盖加表笔不便宜

网友:
换吧,橙色不错的表。。。

楼主:
已只拍屏,想赌下,毕竟福禄克表名声在外,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换屏没其它问题。

但愿如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牌低端表换屏的话, 性价比低了些

估计跟国产同类型表相比应高一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膜还在就碎了

估计经历了高空坠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值得去换屏

嗯,拍屏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幕、电池盖和表笔一块配了

电池盖和表笔暂不购,自想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条件掏个同型号好屏的坏表来修复。

鱼上均在100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可是fluke呀,当然可以换屏了,前提是没有其他问题。我还有个9205屏坏的,一直吃灰 ...

但愿无其它暗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屏、电池盖加表笔不便宜

只换屏就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