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莫莫】ryobi良明架子灯塔灯,打孔机维修改驱动

楼主(2022-04-16):
朋友过年送了一台ryobi良明架子灯,打孔机。
驱动和交流适配器都打孔了
灯板数了下6串8并的,灯珠内部2串的。找找参数,36v800ma左右。
前阵子得空就整起来了,改驱动,图片不全,将就看看。

原装驱动和适配器打孔了

适配器打孔

改装换的驱动

网友A:
打孔机在哪里?

网友B:
就适配器打孔了?

网友:
这个架子灯挺漂亮~

网友:
灯的电源和驱动都打孔做了报废处理~

网友C:
挺高级的灯,缺个灯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机在哪里?

所有的孔都被我隐藏了,比如那个红外接收头,编码器,编程键,都是原来打孔的,现成的孔,省的我自己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适配器打孔了?

编码器,编程键,红外接收器,自己驱动背面都打了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高级的灯,缺个灯罩?

没有,完整的,不缺件,灯罩比较透明。就是不知道原来有没有光杯

网友D:
6666改的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6666改的真不错

谢谢,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机在哪里?

一年多不发贴了,对不起我们这些真粉丝啊

网友E:
莫大师好手艺,野战好工具

网友F:
打孔的位置。。。。。。。。

网友G:
好高级的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莫大师好手艺,野战好工具

可以可以,拍小电影补补光,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孔的位置。。。。。。。。

打孔位置比较好,上那些元件不会有违和感,也省的我思来想去装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高级的灯,干嘛用的?

楼上我们的元帅不是说了。野战利器。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楼上我们的元帅不是说了。野战利器。哈哈

野战用灯好吗,不都是凭感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野战用灯好吗,不都是凭感觉吗

当凭感觉不能带来刺激的时候就架起塔灯,小电影拍起来……后面的你可以自己脑补了。哈哈。
这个灯我一般就是夜间室外修东西,陪孩子玩,夜间钓鱼烧烤等等场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