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个损坏的吊丝指针表

楼主(2022-04-16):
单位的指针表头坏了,无法转动了,拆开看看,发现竟然是个吊丝表。分解后准备修复,发现这精细活干不来,胡乱装好后放置。

是个电流电压双线的表头,初步拆解后发现是前面这个吊丝断了,线圈无法通过电流了。

拆开的指针表内脏,黄色两根导线。

指针,被我拆下来准备重新用烙铁焊上吊丝,结果发现这细活干不成

吊丝,掉桌子上都找不见。。。
因为没修好,就囫囵的装好塞回原仪器了,就不放图了。

网友:
胆大心细加上设备充足,修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
精精密表头

网友:
还以为是屌丝指针表应该叫游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