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随途车载逆变器拆解

楼主(2022-04-16):
别人送的车载逆变器,修正正玄波,高配有QC3.0 新的一直没用,最大功率200w峰值400w,宝宝卖148

网友:
做工不错啊,看着很整齐

网友:
车载电瓶是否耐得住???

网友:
车载几百瓦,都是带一些小设备应该没啥大问题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车上带个笔记本电脑什么小电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功能还挺多的

网友:
汽车发动机工作状态下问题不大,停车状态使用大功率逆变器电瓶堪忧。

楼主:
看说明书了,没多大用,有些刁钻设备不能用这种逆变器,不是正玄波

网友A:
问个小白问题 这种非正弦波的插手机充电头给手机充电有影响吗 对充电头有没有影响 因为车载的12v充电器一般质量不好 好的太贵 又需要支持的协议 不如买个12变220的小板子插充电器用

网友B:
话说直流逆变器为什么输入电压越高越贵,看3000瓦瞬时功率的60v的才6百多,220v的都15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小白问题 这种非正弦波的插手机充电头给手机充电有影响吗 对充电头有没有影响 因为车载的12v充电器一般 ...

对 充电器 开关电源之类的不影响!
对风扇影响就大了

网友:
比较高级的了

网友:
插开关电源的设备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直流逆变器为什么输入电压越高越贵,看3000瓦瞬时功率的60v的才6百多,220v的都1500多。 ...

96v以上用的少,大多是正弦波,72v下民用的多,要求不严,量大

网友:
不错,看着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96v以上用的少,大多是正弦波,72v下民用的多,要求不严,量大

谢谢指教,那从成本角度是不是都差不多。

网友:
做工和用料都很实在,一般室外没有220V的时候,用一下电钻、电烙铁、电水壶之类的小功率电器

网友:
还不错,带个笔记本啥的还是小意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说明书了,没多大用,有些刁钻设备不能用这种逆变器,不是正玄波

几百瓦车载无非就是笔记本,手机快充等比较简单的设备,根本不影响,这种产品就是打的这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