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咸鱼买到优利德万用表ut39e,这表怎么样

楼主(2022-04-16):
回家拆洗一遍

网友A:
炮灰表,功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炮灰表,功能正常吗

只能说能开机

网友B:
既然是炮灰表,为毛不买新的???

网友:
看看无法正常使用的现象,找找其原因。

网友C:
四位半硬芯带排阻楼主修好了捡漏了,等待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位半硬芯带排阻楼主修好了捡漏了,等待好消息

真的假的,之前我开机成功了,还要怎么测呢

网友:
好东西,值了,正规品牌的

楼主:
好用,烧了保险丝已更换,电压也没问题,就是读书很慢,需要时间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用,烧了保险丝已更换,电压也没问题,就是读书很慢,需要时间稳定

不是慢 应该是表笔不行吧

网友E:
7129很多会有读数稳定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慢 应该是表笔不行吧

感觉笔没啥问题,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7129很多会有读数稳定慢的问题。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解决方法吗

看看 基准电容(参考电容)用的多大的,如果比较大。可以换成0.1uf的。  这里没问题的话,就改个晶振试试,不过有的芯片改晶振会有问题。7129整体速度并不快。 当然也不排除表有暗病,毕竟二手的。我买的二手7129的表好多都有各种问题。

网友:
前置低通滤波电容减少,振荡频率调到200KHZ,应该有好的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笔没啥问题,怎么看

都漏铜了 镀的都磨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炮灰表,为毛不买新的???

真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网友:
财去人安乐

网友F:
39e这个都是7129,这个主控系列的是以准为主,速度很多人也不在乎,我好几个画pcb板子的朋友都用这个表,好评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39e这个都是7129,这个主控系列的是以准为主,速度很多人也不在乎,我好几个画pcb板子的朋友都用这个表,好 ...

看来不亏,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