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一次失败的折腾 Intel5450S盘

楼主(2022-04-16):
摸了一批intel 5450S盘,256G的,颗粒是29F01T2ANCTH2,128G B16

上电电流只有0.03A,短接不认1G,量颗粒VCC  0V,于是怀疑板子供电问题,因为自己比较菜的原因不会查供电,所以准备搬个板试一试。之前碰到过同样的盘,只搬颗粒不搬主控发现是行不通的,上电会提示2048G保护分区,不成功,这次打算主控+颗粒一起搬
先找了个短接认1G的料板,把主控干下来,把坏盘的主控干上去,上电短接发现电流上来了而且认1G。发现可能确实是板子供电问题导致的不认盘,于是开始干颗粒。
颗粒标好号干下来之后上测试架,发现CE认全,然后依次干到料板上。

再上电,电流0.2A,已经跑起来了,但是依旧不认盘,于是搬板的操作作罢。

后来印象中这盘主控应该是定制59G或者58G,于是打算换个公板58G试试。

换上去之后CE识别正常

缓存测试pass
开卡68秒提示Pretest Fail

也依次尝试了其他58H工具,同样报错,于是用58XT开卡,先用58XT清空了一下
然后开卡报错tranADJ

经验觉得,tsop颗粒大多数降频就好,我也尝试了DDR200同样报错,要么是颗粒坏了,炸CE之类的,但全炸不应该
忽略tranadj的话,报错

感觉同样是颗粒读写问题,特来求助大佬们,可能的原因,下一步该怎么折腾

网友A:
我记得范哥折腾过,这个板默认VCCQ1.2V,你改电阻上1.8v,估计有戏
固件配置可能没有1.2v的。
我手里一大把这个料板
基本都让我拆到63XT 58H 3281上去了

网友B:
学习了,动手能力真强,等我有工具了,也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范哥折腾过,这个板默认VCCQ1.2V,你改电阻上1.8v,估计有戏
固件配置可能没有1.2v的。
我手里一大把这 ...

确实,我量vccq是1.2,颗粒倒是支持1.2,贴63xt 62en都是1.2,但是想起来58xt好像都是1.8
这颗粒还不错,啥板子都支持,可惜没02T的
感谢大佬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动手能力真强,等我有工具了,也试一试

我是又菜又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