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上的这个接口是装什么用的?M.2插槽大小类似,但是指针数不一样

楼主(2022-04-16):
电脑主板上的一个插槽,和2242规格的M.2插槽大小类似,但是指针数不一样,哪位知道这个是什么接口,能安装什么设备?

网友A:
应该是miniPCI吧。

一般接无线网卡,应该是走PCI协议的。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吧

网友:
上面丝印M.2 WiFi就是接无线网卡用的!

网友:
呃……看上面写着了M.2_WIFI了,应该就是minipcie

网友:
可以用来接M2接口的PCI-E设备,如无线网卡,显卡,NVME S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iniPCI吧。

一般接无线网卡,应该是走PCI协议的。

英雄所见略同,这玩意旁边没字还不好确定是啥,有字就好猜...

网友:
minipcie啊,能装的设备有很多

楼主:
左边数了一下有11个针脚,你们说的MiniPciE网卡一般都是8个针脚,应该不是通用的。
好像是接M.2接口的无线网卡。
谢谢各位。

楼主:
好像是 M.2 cnvio,和固态硬盘的M.2还不一样,真麻烦。

网友:
板上印字M.2 WiFi,就是M.2接口的无线网卡用

网友:
m.2 cnvio 只能装无线网卡,,

网友:
接无线网卡用的

网友:
CNVio, Intel 的 蓝牙和 WiFi 接口,还不支持 AMD。。

网友:
螺丝都还在啊,楼主哪里拿来的

网友:
m2固态硬盘和mpcie的无线网卡都能用,看看附近有没有跳线,或BIOS里有选择

网友:
无线网卡,笔记本上常见

网友:
minipcie,无线网卡

网友:
装无线网卡

网友:
是装无线网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