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无线充电模块拆解(SAMSUNG EP-PG920i)

楼主(2022-04-16):
偶然获得一个三星的无线充电器,此物拿着页没用,拆了一探究竟。充电器正面

充电器反面

拆掉了充电器正面的胶圈,露出固定螺丝

拆下螺丝,分离开顶盖,内部隔板。

充电器核心部分:充电线圈+内部电路

线圈以及PCB固定基座

PCB+线圈详细部分

网友:
这无线充估计充电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
很好的充电器

网友:
不太像三怂的风格

网友:
鉴定完毕,山上来的

网友:
应该是山星的产品,不是三星,大家要注意翘舌音和平舌音。

网友:
棒子原装?看外观像,看内在又不像了

网友:
一样的型号,没找到从哪下手拆开

网友:
看样子是山寨的哦

网友:
板上没有三星的特有标记,元件焊接也不像三星应有的,新冠让三星技术倒退了?

网友:
看着像山寨

网友:
这就是山寨货。。从底标看就很明显。。三星是这样的。。

网友:
这就一山寨货!我用垃圾无线充冲垃圾S7dege热的要死,原装的没用过。现阶段无线充垃圾

网友:
不像是正规的三星货吧

网友:
这种做工不可能是三星货

网友:
我也拆过三丧的,做工很好。对比一下

三星第四代无线充电器状态灯颜色修改

网友:
做工虽然有点简单,但是也算是到位!

网友:
一模一样的20块钱买了3个

网友(2023-01-27):
真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