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换椅皮

楼主(2022-04-16):
电脑椅皮子磨损了,第二次换。

网友A:
我没这工具,要不我也换了,我的都 坏了三年了,嘿嘿.

网友B:
其实没有必要换的,买个几块钱的椅子套,套上去就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有必要换的,买个几块钱的椅子套,套上去就看不到了。

不一定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这工具,要不我也换了,我的都 坏了三年了,嘿嘿.

用钉子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有必要换的,买个几块钱的椅子套,套上去就看不到了。

英雄所见略同,是我地话买个板子的,然后买个垫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这工具,要不我也换了,我的都 坏了三年了,嘿嘿.

淘宝搜“手动打钉机”,像订书器那样的,不贵,很好用。用的时候另一只手用力压,钉得很紧。我改过一个电脑椅。

网友:
一般都合适的,那个椅子套弹性很大的,用来拉肯定够宽的。

网友:
我的后靠背让我倚啊倚的,已经折了两个了,第一个后靠背折了后换了一个新的,然后这个又折了,用钢丝绳拉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