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插头,请问有没大师知道?

楼主(2022-04-16):
       设备上有一个插头要更换,不知道是什么插头,请大师提示。感谢!

网友:
航空插头,母头,马宝找就可以了

网友A:
马宝搜6线航空插头

网友:
哈哈,航空设备上的航空摸摸头

网友:
扩音机用的话筒插头,就是这种插头。

网友:
网上搜ー下看看,应该能找到。

网友:
6线航空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宝搜6线航空插头

谢谢!航空插头网上查了,没插到,是HRS的产品。

网友:
这个不是普通的航空插头,航空插头一般是螺纹对接的,这个好像是卡口对接,类似BNC头那样

网友B:
重新买一对六线直接换掉,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买一对六线直接换掉,不用纠结

几万块的设备,你修改了人家不保修。另外的机器可以用,也不能通用。日本厂家就会整这种不通用的。

网友:
宝上搜了下确实没找到  不知道和通用的6孔是否匹配  自制一个转接头呗这样不损坏原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万块的设备,你修改了人家不保修。另外的机器可以用,也不能通用。日本厂家就会整这种不通用的。 ...

试一下七针的,去掉中心那根,看看位置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七针的,去掉中心那根,看看位置是否合适

谢谢!我再找一个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