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购于坛里的所谓出口的LogiLink 6口充电器

楼主(2022-04-16):
这款充电器是应该很多人都很眼熟吧,之前在坛里卖的,6口充电器,5V-10A(50W),当时是说无负载时会有电流声,正常使用无问题,也就无所谓下单了。
在买回来后很久也都没有去用。去年拿出来用了前后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一个个的接口无电流输出的问题,当时懒就一个个口用贴纸封上,方便知道哪个口还能用,结果没用多久现在只有一个口能充电了。今天刚好闲下来就把他拆开看看,

测了还是能达到1.5A,其它5口完全无输出了。

激光粘合的,暴力拆开,刚打开感觉这用料很实在,翻过背后发现后壳上黄上好几处,对应的位置是背板上某个电子元件爆了(这是电阻还是电容,我不认识它)。
这电子元件是叫什么,型号是多少能看的出来吗,是不是只要换掉就可以用了。

不知道当时还有没其它坛友购买的这款充口器,使用的情况如何,是这个产品质量问题,还是说我人品不好。

网友A:
肯定是设计问题,不可能爆那么多。

网友:
都是0欧电阻烧了吧

网友:
一个坏了那是人品问题,几个都是同样的元件坏了,那就是产品的问题的。

网友:
这品质确实太差了,肯定是设计问题,根上的毛病,问题商品才流入到论坛里卖的。

网友:
我买的8口数显USB充电器用几天就坏了个合金采样电阻, 见贴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7713-1-1.html ,
一般都是功率余量太低.
0欧的话,换了就行.

网友:
过滤高频的磁珠,可以兼做保险用。如果不知道参数,没有替换元件,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B:
类似保险电阻,阻值为0。更换应该可以。不知楼主使用什么电器所致?可以找找原因。

网友:
这是设计缺陷了。

网友C:
有个电阻上能看到R3字样,所以我猜测是个0.3欧的保险电阻,它的使命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保险电阻,阻值为0。更换应该可以。不知楼主使用什么电器所致?可以找找原因。 ...

就是给手机、蓝牙耳机,以及一些儿童的玩具之类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设计问题,不可能爆那么多。

就是说我即使把这些电阻都更换或者短接了,可能使用一段时间还是会出其它的问题是吧。没有维修的意义了。

网友:
买了一个输出不稳定全负载发热大早就扔了,后来买的ANKER六口充电器还不错。

网友:
你只看能达到1.5A电流,不看电压才4.6V了。

网友:
本来是出口的,但是是个不良品所以 你懂得

网友:
做工真是稀烂啊,这个板子u口没有独立过流保护,只靠一颗电阻限流,输出1.5a电压跌到就没法看了,这种设计纯山寨做法,那颗电阻还不能直接0欧姆短路,短路后单口不在有限流,电流最大10a(如果前级真能10a的话,看前级很难),短接后单口无过流保护且多口同时就过流,总之如果这玩意儿拿去出口纯粹在丢国人的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电阻上能看到R3字样,所以我猜测是个0.3欧的保险电阻,它的使命完成了。 ...

嗯,不可能是零,0.x的限流,直接短路就是胡来,不短路换个新的还烧,现在手机2a左右起步,除非换个大功率电阻凑合用,但是1a出头充电会很慢~

网友:
这玩意能出口??   …… 从安全考虑,建议LZ不要折腾了,放弃吧

网友:
怎么我看着中间都有焊锡,帮助散热的?

网友:
我这里有5V 40A的开关电源,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多口USB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