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机械开关如何转成1秒脉冲信号

楼主(2022-04-16):
求助,设备报警需要接到遥控器,常开点,报警停机一直接通,遥控器太费电,而且影响其他的遥控设备报警,请教前辈,有啥电路,可以实现接通后只导通一秒,低功耗的,谢谢,最好是9v电池能支持的,8路信号,谢谢前辈

网友A:
单片机复位信号了解一下

网友B:
用433的无线开关,功耗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33的无线开关,功耗贼低

就是433的现场,但是如果一直接通的话,也耗电而且也影响其他遥控器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复位信号了解一下

有啥比较简单的电路吗,现成的,简单的,

网友C:
简单的就单片机咯,八进八出,把常通改为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就单片机咯,八进八出,把常通改为点动

简单的有吗

网友:
串联一个电容再接继电器就好了,电容上并联一个30K欧以上的电阻,24V继电器可以用220uF电容

网友:
单稳态电路     。

网友:
数字的可以用单片机,模拟的可以用单稳态电路~

网友:
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
把常开继电器换成常闭继电器

网友:
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实验参数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了,有时间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