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中创电桥et430内部外观图

楼主(2022-04-16):
那个主控也不是是什么型号的,已打磨了,测试精度觉得在可以,就行感觉反应慢,不过手持的也差不多反应速度。

网友:
挺好的设备

网友A:
就是stm32或者国产替代信号,我手上的是smt32

网友B:
不错的设备, 多少米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设备, 多少米入手的?

全新也是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stm32或者国产替代信号,我手上的是smt32

感觉就是反应慢,抗干扰差

网友C:
电池标签竟然有错别字,难道后配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标签竟然有错别字,难道后配的电池?

原配的,应该不是大牌的那种

网友:
漂亮,看着舒心

网友:
不错,同款的路过,还没拆开过

网友:
1.电池严禁撞击,严重是什么鬼

楼主:
今天拿一个1000微法测量D值,发觉et430简直就是个笑话

网友:
看来精度不够好啊!~

网友:
幸亏没有买

网友(2023-05-23):
误差太大了,多试几个电解试试。

网友(2023-06-27):
副参数这样的精度,真的还不如用电桥镊子。这段时间一直纠结要不要买个430或者4080,看到这个帖子就不纠结了

网友(2023-11-19):
引用 楼主:
今天拿一个1000微法测量D值,发觉et430简直就是个笑话

这个表有个专门测电解电容的按钮,按了之后,他就会施加0.5VDC电压,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更准一点呢?

网友:
测量精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