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彩智王MC-PVY22A电磁炉冷却风扇故障维修

楼主(2022-04-16):
使用多年的美的电磁炉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能加热的情况,立即断电维修,以免故障扩大;故障时听到冷却风扇咕咕的响,不是那种顺畅的转到声音,估计就是风扇问题,拆开看看。

2004年4月生产的

按键和显示部分

电源使用的是变压器

百分百的铜线圈

接下页:

楼主:
接上页:

风扇灰尘很多

用水小心的洗了一下,防止水进入电机内部

打开商标帖

找到机油

将油加入这个地方,还原装机

开机正常

又可以愉快地煮饺子了

总结:  出现故障时听到电机咕咕的声音,初步判断就是电机时间太长缺油了,加入润滑油后就行了。

。。。。。。。。。。。。。。。。。。。。。。。。。。。。。

网友A:
真不错,那个屏幕五颜六色的还挺好看。以前的东西做工用料好,现在的东西真的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那个屏幕五颜六色的还挺好看。以前的东西做工用料好,现在的东西真的是。。。垃圾 ...

当年五六百的,和现在进货五六十的能比么?
米家那个小火连续加热圆形的也可以的啊。。。
也有高端的。。。只不过普及了罢了。。

网友:
日本制造的陶瓷面板

网友:
也有一个老美的~电源线都硬了

网友B:
好奇那个4V的电池有什么用

网友:
键盘是不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那个4V的电池有什么用

估计供时间用,我家09年买的奔腾电饭锅也有电池,断电不影响计时,设定好时间到时候正好煮好,不像没电池的要估算定时时间

网友:
我不信是铜线圈,把那个大电感刮一下,也许有惊喜

网友:
18岁的高龄了!

网友:
看那电磁灶,猜测楼主家是开面粉厂的。

网友:
不费大事就能修复,很好很好

网友C:
电磁炉里用火牛会不会有点不妥....?

网友:
修过一个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里用火牛会不会有点不妥....?

以前的都这样

网友:
尚朋堂早期的也这样,线圈盘非常漂亮

网友:
感谢分享  原来都是拆了摸黄油 后来拆的翻车了  搞碎了  还是直接加油安心

网友:
哎!一小时前刚把12V锂电充电器风扇拆开加了油!我是把塑料卡簧拆掉拔出叶片加的2#润滑脂。加机油用的时间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