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客云折腾青龙面板

楼主(2022-04-16):
===========帖子纯文本无图,如果有不明白的请自行查找,但是1.3版本的玩客云通过这个方式完全可行===============
1、按reset 双公头线(插HDMD附件USB口) 通过usb_burnint_tool刷安卓底包,自行百度下载s805_flash_snail.zip
2、将ArmBian5.9的固件通过工具写入U盘,自行下载Armbian_20.12_Aml-s812_buster_current_5.9.0-rc7.img
     U盘写镜像工具请使用balenaEtcher或者ImageWriter都行
3、U盘插网线口附件USB,断电上电,等红蓝闪灯结束,插上网线
4、进路由器查看获取到的IP地址,主机名为
aml-s812

5、根据IP地址,通过CRT或者PUTTY等工具连接IP地址,账号root密码1234
6、根据提示修改密码并记住后续要用,选择语言版本(新增用户可以CTRL+C取消)
7、进入/boot/install目录  cd /boot/install
8、执行SH脚本 bash install.sh 将固件写入EMMC中
9、写入完毕,自动断电,拔掉U盘后,拔插电源一次完成重新上电。
10、进路由器查看新的IP地址,一般一样,主机名
aml-s812

11、根据新的IP地址,使用CRT或者putty工具连接,账号root密码新改的密码
12、登录完成后,执行apt update,等待update完成,如果报错,请更换apt源
13、执行apt upgrade ,等待upgrade完成后reboot重启一下(也可以不重启)
14、安装docker 容器,可以apt install docker-ce docker-ce-cli  docker.io 等等,推荐curl方式安装
  curl -fsSL https://get.docker.com | bash -s docker --mirror Aliyun
15、安装青龙面板
        docker run -dit \
  --name qinglong \
  --hostname qinglong \
  -p 5700:5700 \
-v $PWD/docker/ql/config:/ql/config \
-v $PWD/docker/ql/log:/ql/log \
-v $PWD/docker/ql/db:/ql/db \
-v $PWD/docker/ql/scripts:/ql/scripts \
-v $PWD/docker/ql/jbot:/ql/jbot \
-v $PWD/docker/ql/ninja:/ql/ninja \
  --restart always \
  whyour/qinglong:2.10
   //如果报错,请执行 docker exec -it qinglong bash ql check,并检查修复日志
  //2.12以上版本存在问题,不太好解决,据Issues介绍,需要将docker/Dorckerfile中第一行由FROM node:lts-alpine改成FROM node:16.13.0-alpine3.12
  //以上解决办法未验证
16、安装portainer可视化管理工具并汉化(docker管理工具)
        创建路径mkdir -p /data/portainer/data /data/portainer/public
        进入路径cd /data/portainer
        下载汉化包wget https://labx.me/dl/4nat/public.zip
        解压汉化包unzip public.zip
        安装portainer
        docker run -d \
        --restart=always\
        --name portainer\
         -p 9000:9000 \
         -v /var/run/docker.sock:/var/run/docker.sock \
         -v /data/portainer/data:/data\
         -v /data/portainer/public:/public \
         portainer/portainer
        或
        docker run -d \
       -p 8000:8000\
       -p 9000:9000\
        --name portainer\
         --restart=always \
         -v /var/run/docker.sock:/var/run/docker.sock\
        -v portainer_data:/data\
        portainer/portainer
17、安装docker-compose
        curl -L https://github.com/docker/compos ... cker-compose-`uname -s`-`uname -m` -o /usr/local/bin/docker-compose
        添加执行权限 chmod +x /usr/local/bin/docker-compose
        检查docker-compose 是否可用 docker-compose -v ,如果不可用建议以下方式解决
        下载docker-compose 二进制文件 wget https://github.com/docker/compos ... compose-linux-armv7
         复制到路径并修改名称 cp docker-compose-linux-armv7 /usr/local/bin/docker-compose
         添加执行权限 chmod +x /usr/local/bin/docker-compose
         检查docker-compose是否可用 docker-compose -v 返回版本号说明可用
18、安装elecV2P(用于代理抓包,具体教程自行百度)
        创建elecV2P路径 mkdir elecV2
        进入路径 cd elecV2P
        下载elecV2P的yaml文件 wget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compose.arm32.yaml
        重命名下载好的文件 cp docker-compose.arm32.yaml docker-compose.yaml
        拉取elecV2P并运行容器 docker-compose up -d
        查看docker运行状态 docker ps
        //也可以尝试如下yaml
        version: '4.3'
        services:
        elecv2p:
                image: elecv2/elecv2p:arm32
                container_name: v2p
                restart: always
                environment:
      - TZ=Asia/Shanghai
    ports:
      - "8100:80"
      - "8001:8001"
      - "8002:8002"
    volumes:
      - "/elecv2p/JSFile:/usr/local/app/script/JSFile"
      - "/elecv2p/Lists:/usr/local/app/script/Lists"
      - "/elecv2p/Store:/usr/local/app/script/Store"
      - "/elecv2p/Shell:/usr/local/app/script/Shell"
      - "/elecv2p/rootCA:/usr/local/app/rootCA"
      - "/elecv2p/efss:/usr/local/app/efss"

网友A:
就是不知jd的收益怎样

网友:
我总算明白什么叫文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jd的收益怎样

现在活动少了,以前多的时候一天几百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活动少了,以前多的时候一天几百豆

一天一个号也就块八毛吧,不多。需要多号多助力才行。

网友:
我是看天书一样看完了!

网友C:
原来这么方便搞,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么方便搞,学习了。

有兴趣可以折腾玩一下,一年赚个网费还是可以的。

网友D:
看的头晕,咸鱼搞了个玩客云的裸板,一直拖着没有刷,在n2810上装了青龙,就挂了一个号,每天不到100个豆,来互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的头晕,咸鱼搞了个玩客云的裸板,一直拖着没有刷,在n2810上装了青龙,就挂了一个号,每天不到100个豆, ...

裸板怎么搜,想搞块当下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裸板怎么搜,想搞块当下载机

下载机需要搞解绑的WKY,最好是绝育已解绑的玩客云。我买了一个没解绑更不用说绝育了。没办法刷机了,现在挂青龙

网友:
一天一个号也就块八毛吧,不多。需要多号多助力才行

网友F:
这样整豆子会黑号吗?

网友:
我正在用玩客云刷docker,看着教程一步步的来

网友:
玩客云能折腾这个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整豆子会黑号吗?

会,我的京东金融已经黑了,京东、京喜目前还好。

网友:
看天书一样

网友G:
京豆一般,其他活动一起搞,还凑合,帮朋友们挂自己的号还有点加成,反正是小物件自由了,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京豆一般,其他活动一起搞,还凑合,帮朋友们挂自己的号还有点加成,反正是小物件自由了,也挺好 ...

沟东这两天每天二三十豆,不好弄了。挂快手还行一天一块多钱。

网友:
现在活动少了,以前多的时候一天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