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沃卡福VC440E 总结

楼主(2022-04-16):
1.这个0660主控的居然挺快的,我为这句话负责,

2.200元左右的价格还是挺划算的,那肯定是值200元

3.原代工厂优利德接近900元那真是扯淡,900元的价位这个做工真是一塌糊涂,

4.晚上拍照不清楚,没有校准源也不知道是闭壳还是短接校准

5.液晶屏上没有温度的符号,估计想通过改EPPRO添加温度就算了,

6.原厂数据已经备份

网友:
看看是否8M晶振,这个芯片可以用8M晶振的。。。。。

网友A:
档位转换估计是靠的单片机,而不是0660。其实0660主要是档位切换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档位转换估计是靠的单片机,而不是0660。其实0660主要是档位切换速度慢

疫情原因,快递刚到手,都一个多月了,就简单测试了一下dc电压和电阻,直流电压20v一下感觉哪家都差不多,电阻真是比其他的0660快了不少,很多阻值都测了一下,真没想到

网友B:
买过,太费电,退了,体验也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过,太费电,退了,体验也不好

优利官方天猫买的主板有洞,淘宝天猫非官网的无洞,不是专业人员不会识别有什么差别,感觉都一样,除了电阻外看不出来,而且价格都是2千多,虽然是2千多,工艺上无法跟福禄克F117,F179,F87V,但是功能多于及性能上甚至优于87V(87V属于4位半表),感觉兴趣去看“我是不会修”大神的评测,UT195DS是电子维修人不错的选择,极快,可以直接水冲洗。
不过你这个才200多元,怎么说都值了

网友D:
这个是195ds?我记得两个保险都是大个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195ds?我记得两个保险都是大个头的吧

这个是UT195E,195系列最低端的,VC460E才是UT195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利官方天猫买的主板有洞,淘宝天猫非官网的无洞,不是专业人员不会识别有什么差别,感觉都一样,除了电 ...

可能一个PCB是盲孔,一个PCB是通孔设计,我这个440是最低端的UT195E,VC460E才是UT195DS,虽然没有460E超值,但是200多元也算是超值了,市面上全新的200多元的也很难找到这样的表了

网友:
物美价廉才是正道

网友:
要六百多, 哪来的二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档位转换估计是靠的单片机,而不是0660。其实0660主要是档位切换速度慢

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芯片通信总线就SPI,I2C等那么几个,速度反应都不快,输入没有经过单片机,肯定就不是,单片机无法知道基本量程要跳档,跳档的内部选择仍然是万用表芯片自身。除非ADC在外部。。。单片机估计还是承担功能作用。这个都是猜想,不一定正确。。。

网友E:
这个品牌我知道最早是海鲜上的450E能218到手,后来就越炒越高,没啥意思了,据说是代工厂的产品不符合品牌的品控要求,然后到线上抛货,没看到有人反映有啥问题,当炮灰表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品牌我知道最早是海鲜上的450E能218到手,后来就越炒越高,没啥意思了,据说是代工厂的产品不符合品牌 ...

估计是的,否则真么便宜有点说不过去,目前来说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但是,但是,这个代工的贴片工艺这是不行,一塌糊涂,而且不是无铅的,锡膏的焊油都冒出来了,干了以后太差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品牌我知道最早是海鲜上的450E能218到手,后来就越炒越高,没啥意思了,据说是代工厂的产品不符合品牌 ...

没看到有人反映有啥问题

这个就有些诡异了

网友(2022-05-22):
看起来有点水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