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维修卡西欧TV-1450液晶小电视

楼主(2022-04-16):
最近有本坛有位网友寄以厚望,发了一台珍藏多年的卡西欧古董液晶小电视TV1450给我维修。本来想着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却卡了脖子,动不了了。

收到机器照旧先通电试试,全无反应:

拆吧,外壳螺丝都取下:

开盖,里面的螺丝也拆了:

这个位置的胶布下还藏着一颗螺丝:

电源板、主板和外壳先用苏打水清洗、晾干:

主板有4IC。与电源板连接的排线老化,断了很多脚。原线长度非常短已经不能修复了,找一条合适的线换了:

更换了一些老化的电容,顺利开机:

不用想了一堆问题,先处理显示屏吧。背光结构是活的,很容易拆开更换灯管:

两边的卡子一抠就可以抽出来:

灯管两头发黑严重,不能用了:

这种灯管不好找,用LED灯替换吧。拆出灯管变压器把次级高压线圈拆除,按1V每圈的电压重新绕过,按9/12/15三档电压绕好,测试时可灵活变换到合适电压:

装板,接上整流滤波电路,通电测试电压,算得很准,第一档就是9V

改造一下,用回原来的插座和引线:

接上LED灯条测试,电压跃到7V了,用第二绕组,带载8.5V,亮度刚好:

把灯条粘到反光板上固定好:

装回屏幕测试,亮度严重不均匀,中间很黑:

灯珠上面打上热熔胶,再盖上一段半透明胶管:

装机测试,效果好了很多,

估计各位也看出来了,无彩色,画面左侧有一个竖的色带,声音也没有。先把滤波器和陷波器换成6.5的,开机竟然搜索不到台了,接上AV输入,图像竟然没了同步信号,变成一堆彩条:

难怪收不到台,原来是同步信丢了,收到台也不能自停,因为CPU是根据同步信号来判断有没有收到台的:

接下来折腾了几天,所有电容也换了,有怀疑的焊点、过孔也处理了,排线也检查了,就是找不到原因,难道有贴片电容老化失效?贴片电容可就麻烦了,没有图纸难于处理,网上也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图纸,IC也只找到M51403的,其它OKI的,还有CPU的资料都找不到,如果哪个朋友有图纸或资料提供,感激不尽,M币酬谢!
另外在国外网站上找到有图纸,要钱,本人对英文不通,试了好多次都没搞下来,如果有朋友帮忙搞下来,现金等价酬谢!

网友A:
无彩色是因为制式不同啊,看看你使用在PAL制式还是NTSC模式啊。国内一般PAL制式,用NTSC的机器收就是黑白的没有彩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彩色是因为制式不同啊,看看你使用在PAL制式还是NTSC模式啊。国内一般PAL制式,用NTSC的机器收就是黑白的 ...

机器是港版PAL的,现在的问题是没了行场同步信号,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就有彩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是港版PAL的,现在的问题是没了行场同步信号,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就有彩色了。
...

香港PAL制式跟国内PAL制式也有一点区别的,早期这类机器超级麻烦。

网友:
国内使用的是PAL-D,而HK使用的是PAL-I.但是貌似D和I只是伴音差别,图像影响不大
自动搜索存台或者停台(卡西欧只是停台,不是存台)可能是通过计数也可能是引入同步分离信号。没图没资料很麻

网友B:
看了下对比越早的机子画质越差,不过在当时也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y4y1H77G

网友C:
古董的东西不好弄啊

网友D:
估计各位也看出来了,无彩色,画面左侧有一个竖的色带,声音也没有。先把滤波器和陷波器换成6.5的,开机竟然搜索不到台了,接上AV输入,图像竟然没了同步信号,变成一堆彩条:
再换回去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各位也看出来了,无彩色,画面左侧有一个竖的色带,声音也没有。先把滤波器和陷波器换成6.5的,开机竟 ...

试过了,不行。理论上来讲两者本来就不相关的,出现这种情况纯属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对比越早的机子画质越差,不过在当时也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 ...

是的,液晶屏从STN=〉TFT=〉LED=〉OLED=〉IPS,画质如有天壤之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古董的东西不好弄啊

主要是没图纸,古董用的零件集成度低,相比现代的机子全集成化,修理成本更低。曾经有个朋友,家里有台电视坏了,修理店600换主板,我硬是把一颗漏电的微贴片电容找出来换了,成本0元,朋友直接甩给我300块。

网友E:
国外那个网站是收费网站,不是VIP不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外那个网站是收费网站,不是VIP不让下。

是,我想买VIP,但是搞来搞去就是买不了,不懂操作。

网友F:
网站 https://www.eserviceinfo.com/ 还有 https://www.manualslib.com/ 能搜索下载到其他型号,如Casio TV-600C、Casio TV casio-tv-1750b等,不知道有没有相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站 https://www.eserviceinfo.com/ 还有 https://www.manualslib.com/ 能搜索下载到其他型号,如Casio TV ...

这几个我都有,不一样的。

网友G(2023-06-05):
我有3台,声音在画面切换的时候有噪音,是不是香港制式的问题?

网友:
你好,
我有CASIO TV1450的电路图电子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3台,声音在画面切换的时候有噪音,是不是香港制式的问题?

卡西欧TV1450 小电视的伴音是B/G,H制式,画面PLA显示正常,单身有有难以去除的噪音 ,调了一下中周稍微好一些了,不能完全解决,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3台,声音在画面切换的时候有噪音,是不是香港制式的问题?

伴音制式不对,国内是D,这个电视是 B/G H,有声音但有噪音,调中周有点作用,不能完美解决

网友(2025-03-14):
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