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粘贴文件管理都做不好了么?

楼主(2022-04-16):
新本本带的WIN11系统,文件管理都没做好么,在粘贴文件时,经常会出现已经粘贴进目录了,但没显示,要手动按F5刷新,改文件名后马上编辑,居然打开的是没改名之前的名字,然后提示该文件找不到,虽然是AMD的CPU,但这种应该不是CPU兼容性的问题吧。

网友A:
微软的新系统永远都是半成品,等下一代发布了上一代才会稳定点,反正我是坚持用WIN7

网友:
bug还是很多。。。。

网友B:
win11各种毛病,说要废弃控制面板,结果非但没废弃,还弄个四不像,打印驱动也是各种问题,反正我不用,最起码等两年毛病少点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的新系统永远都是半成品,等下一代发布了上一代才会稳定点,反正我是坚持用WIN7 ...

蓝牙4.0必需用WIN10以上,这个11是原装正版系统,总不能又装回D版WIN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1各种毛病,说要废弃控制面板,结果非但没废弃,还弄个四不像,打印驱动也是各种问题,反正我不用,最 ...

WIN12已经出来了。

网友:
刚开始肯定这样的,win10刚出也很多问题啊

网友:
我用着没问题,和win10一样,就是右键菜单不顺手,去注册表改回win10的样子了,刚出来的有些问题也正常,你的这个状况感觉像是很卡?,速度很慢的u盘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固态盘看看有没有软件在大量占用磁盘读写,有没有各种毒瘤软件

网友:
我就是用的W11,感觉挺好的,用习惯了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4.0必需用WIN10以上,这个11是原装正版系统,总不能又装回D版WIN10吧。

谁说的蓝牙4.0必须WIN10?我WIN7用蓝牙4,蓝牙5.1都正常

网友:
微软越来越倒爽了

网友:
挺好的呀  直接复制和黏贴点鼠标就能操作了

网友C:
不如考虑改用 GNU/Linux,文件管理器的选择多到数不完

网友:
少部分win10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蓝牙4.0必须WIN10?我WIN7用蓝牙4,蓝牙5.1都正常

上个LBE设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考虑改用 GNU/Linux,文件管理器的选择多到数不完

早就有这想法,但是生态不允许啊。

网友:
看看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Update下的UpdateMode有没有
然后也许是软件故障,我发现装了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后,windows自动刷新就时常不正常

网友:
Intel 也有这个问题,等修复吧。之前文件管理卡顿修复了很久,这个粘贴问题嘛没个半年估计没戏。

网友:
确实是改进的地方不多,大部分就是换一下皮。

不过,我喜欢他加入了安卓子系统,所以还是安装了。

网友:
阿三的编程思想就是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