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是什么芯片,6脚丝印3939Z

楼主(2022-04-16):
丝印3939Z,这是啥芯片,查不到啊!大神请赐教。

网友A:
拍周围电路看看,这种编号不看电路不好猜。

网友:
很多按丝印百度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周围电路看看,这种编号不看电路不好猜。

已经发周围电路了,麻烦你看看

网友:
有个电感,应该是DCDC芯片

网友:
升压 降压 电路可能。

网友:
pwm芯片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