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讯宝DS9208扫码设备换RJ48改RJ45

楼主(2022-04-16):
单位的扫码设备数据线坏了,厂家报价包邮95元,闲来没事维修一下。开始没有发现,接头是RJ48,接上去以后不好使,仔细一看比45多了两条,1,6是短接的,接线太麻烦,拆了以后把这两条线跳线给连在了一块儿,成功搞定,兄弟们给看一下要收多少钱。

网友:
收多少凭良心了

网友:
一定要比原厂高才行,你这样改了以后,就可以用RJ45接头,通用性强。

网友:
厂家是故意做成这样的。

网友A:
低了以后都叫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了以后都叫你修

说的是

网友:
随便收上两包烟钱了事

网友(2024-03-05):
RJ48太小众了,我都没见到过。
厂家用这个接口就是想建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