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骂人的电子SB

楼主(2022-04-16):
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收藏的配件,没有找到任何资料,拆开也没法确认是干嘛的,请教一下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
正面

反面

扣开外壳,然后就没法往下拆了,只能看到有一个工字电感

主要是这个东西的名字居然骂人

网友A:
SB=辅助电源

网友B:
以前似乎在电动剃须刀里见过,RCC开关电源模块,给电池充电用的。

网友:
拆开我竟然感觉是蟑螂封在里面了。。都没想是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辅助电源

学到了,关键是这个厂家和型号都搜索不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似乎在电动剃须刀里见过,RCC开关电源模块,给电池充电用的。

看来应该是了,好像以前用坏过一个剃须刀,记得是拆了零件的

网友:
两排应该连惯起来读,杭州山博电子 (SB=山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相关的

网友C:
就是一老配件,开关电源初期用小体积模块化的代替傻大粗的传统变压器,通常这种是非隔离电源,用于不直接接触的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老配件,开关电源初期用小体积模块化的代替傻大粗的传统变压器,通常这种是非隔离电源,用于不直接接 ...

学习了,有时间再看看能不能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有时间再看看能不能输出

非隔离的注意安全,并且它输入前端可能还有限流电阻之类的,这类模块输出电流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隔离的注意安全,并且它输入前端可能还有限流电阻之类的,这类模块输出电流都不大。 ...

按照这个模块的尺寸,估计2W左右了

网友:
SB这两个字母在国内被玩坏了

网友:
改可调时可以当做辅助电源

网友:
好像人家还标称是专利的

网友:
辅助电源辅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