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子称改装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2-04-16):
用淘汰的手机电池用一块电源板

网友A:
手机电池电压高,充不满

网友:
废旧电池在利用,比扔垃圾桶好多了

网友:
感觉电子秤耗电挺大的,要常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电压高,充不满

但也可以充到4.20000V的。

网友:
改电池后称重精度有影响没?

网友:
我有个小米1体重秤,4节5号电池,感觉很久没有换过电池,应该挺省电的

楼主:
原小米称电源3个7号电池4.5V,改锂电用电源板输出5V

网友:
改改更健康

网友:
冲一次电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B:
我的电子体重称使用两节7号电池能撑一年,感觉没必要改造锂电,有点类似于脱裤子放P——多此一举

网友:
家里攒了十几斤锂电池了,有金属壳的也有聚合物的,怕怕!

网友:
改造意义不大  而且裸露的电池有风险 还是研究一下里面吧

网友(2023-01-27):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子体重称使用两节7号电池能撑一年,感觉没必要改造锂电,有点类似于脱裤子放P——多此一举 ...

是啊。。。什么都改,,真是小白才搞的

网友:
电子秤用升压电路是不合适的。有两个原因,一是升压电路是一直工作的,静态耗电较大(一般不低于60uA,按此估算,仅待机一个月就要超过 50mAh),二是升压电路会产生较大波纹,特别是淘宝某些成品板,还省滤波电容。电子秤传感器输出仅几毫伏到几十毫伏,叠加电源干扰波纹,就会导致称重不准或跳动。所以,电子秤改锂电最佳还是直供(要看原电路),或LDO降压(不能开关电路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