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55e5ers屏幕底部一横向的竖条

楼主(2022-04-17):
如题,创维电视,换过背光灯条一直正常使用。某天一开机就这样了,且显示的屏幕四角竟然是圆弧的。拆机拔了排线清洁插回一样故障,是不是哪块板的问题还是屏坏了?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在下只会换板不会修。如板坏还可换板,屏坏只能卖废品了
    那块有很多音视频输入端子的叫逻辑板吧?其上那块散热铝块开机时烫手是不是表明此板有问题?

网友:
启动死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散热器的是驱动板,一进两出排线的是逻辑板,你这个估计屏幕已老化,是我的话就放弃了

网友:
屏坏,逻辑板到屏边板的两条排线分别拆开试试!

网友A:
太悲催了,修不好。连VGA接口到电脑看看。

网友:
试试逻辑板,就是3根排线那个,没改善的话就是屏幕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悲催了,修不好。连VGA接口到电脑看看。

连电脑也是这样,都能出来图像,声音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指点看来得卖废品了

网友:
屏幕变圆角应该不是屏坏

楼主:
今晚把大师们说的逻辑板上三个大排线拔来拔去,有点效果了。如图,亮度不均匀。
     把驱动板到逻辑板的长排线拔了,屏幕就亮度均匀了,是不是说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B:
TAB问题吧,把屏幕一边耳朵扯了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B问题吧,把屏幕一边耳朵扯了应该就好了

这个电视左右二边没耳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视左右二边没耳朵

那就没得玩了

网友:
屏幕有问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