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胜利VC890C+万用表

楼主(2022-04-17):
胜利VC890C+万用表,个人感觉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表,价格仅百元左右,是电子爱好者的入门表,感觉测量精度还不错,这款的后盖屏蔽是一整块较厚的金属板。芯片是牛屎的,型号看不完整,后四位是2P66,目测可以更换硬芯。

网友:
做工挺好的,不用换硬封

网友A:
这个表应该可以改9999显示

网友:
刚才用手机稍微看了一眼 没注意

网友:
拥有同款,没有电源开关有点不方便

网友:
表不错,就是奇怪牛屎也有透气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  居然不是牛屎

这么大坨牛屎没看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应该可以改9999显示

你们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坨牛屎没看到 ?

你们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  居然不是牛屎

你们都是人才

网友:
和我的表一样,精度还可以

网友:
这表用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质量不错的表,原来学校有一块用了很长时间

网友D:
有一个同型号的,但里面好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同型号的,但里面好像不一样

不同时期生产的,我这个比较老的版本了。

网友:
这个型号好像有4个版本,工厂里就是一直用这个型号,前后坏了好几个,拆开都不一样

网友:
牛屎芯片上竟然有个坑

网友:
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表对我来说已经算高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