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一个麦咭的语音机器人

楼主(2022-04-17):
同事小孩的,上电没反应,拆开看看,技术不够,修不了

楼主:
故障现象是上电没反应,开始怀疑充电回路,毕竟电池只有3.6V了。后来发现不管开关开或者关,电路均处于工作状态,电流约230mA。也不知道底部这个开关是控制什么的。
既然电路工作了,又没有反应(正常的话灯亮,会说话)。那就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CPU也发热的,说明也在工作。电路板上触碰某些点(4558周边)也有干扰电流声,说明喇叭及功放电路均正常。没有电路图,没法修,装回去了

楼主:
就查了几个芯片

网友A:
cpu很热吗?不会是烧了吧

网友:
固件掉了?我也只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很热吗?不会是烧了吧

CPU不是很热,大概40度吧

网友:
先从电源芯片查起吧

网友:
软件问题吗?

网友A:
你连好网络了吗?

百度上用苹果手机的连机说明https://jingyan.baidu.com/album/c910274bbd0b40cd361d2d12.html?stepindex=2&wap_detail_test=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好网络了吗?
百度连机说明
https://jingyan.baidu.com/album/c910274bbd0b40cd361d2d12.html?stepinde ...

毫无反应,怎么联网??

楼主:
用USB连电脑,出现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没驱动的原因吧?

网友:
这造型,外星来的机器人。有电流不工作,找问题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