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一块坏掉的电动车充电器主板(爱玛SP600)

楼主(2022-04-17):
一块坏掉的电动车充电器主板(爱玛SP600)

一块坏掉的电动车充电器主板,不能充电,拆了不会修,拆掉了主板上坏掉的整流桥和场效应管,风扇和外壳也在,需要的可以一起赠送,输入输出电源线没有了。

网友A:
看电路板,一个光耦,应该电压不是72V的,72V有两个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板,一个光耦,应该电压不是72V的,72V有两个光耦。

外壳上写的72V

网友:
看输出电容是120V的大概率是72V的,72V这种山寨充电器一个光耦也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板,一个光耦,应该电压不是72V的,72V有两个光耦。

72V和两个光耦没关系吧,两个光耦一般都是有特殊电路,比如市场上有的充电器的防反接设计就是两个光耦的,不需要那个BT151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V和两个光耦没关系吧,两个光耦一般都是有特殊电路,比如市场上有的充电器的防反接设计就是两个光耦的 ...

好吧献丑了,我拆的72V不管有没有防反接,都是双光耦的。

网友:
这种场管坏的70%概率驱动芯片挂了 加上邮费什么 没必要买卖了

网友:
这玩意我有几十个,都是当料板

网友:
没有什么回收价值,当料板吧

网友(2022-06-07):
3842驱动也要换

网友(2022-07-31):
是包邮的吗?

楼主:
PDD估计有9.9包邮的

网友C(2022-09-01):
这一看外壳就是西普尔SP600,我的车配的也是这个不过是4.5A的。

网友:
直接去电动车店要几个过来

网友(2023-10-14):
引用 网友C:
这一看外壳就是西普尔SP600,我的车配的也是这个不过是4.5A的。

是32ah的电池吗

网友:
是35安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