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AA 9号电池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2-04-17):
从一个旧的遥控器拆下两个9号4A电池但是这个遥控器匹配的是3A电池的因为弹簧比较长居然也能安装4A电池就是显得松动些。

网友:
用在它该用的地方

网友A:
第一次见  还真没见过用这电池的设备

网友B:
4A电池,别名9号电池,行业市场上4A镍氢电池存储容量最大为350mAh。高度41.5mm,直径8.1mm,可以使用在surface这样的电脑笔上。

网友:
还真没有使用过9号的呢,涨见识了!

网友:
surface的触控笔上有用到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

网友C:
早期有些蓝牙耳机用这种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A电池,别名9号电池,行业市场上4A镍氢电池存储容量最大为350mAh。高度41.5mm,直径8.1mm,可以使用在surf ...

是的,有见平板电脑的手写笔上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  还真没见过用这电池的设备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9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4A电池,别名9号电池,行业市场上4A镍氢电池存储容量最大为350mAh。高度41.5mm,直径8.1mm,可以使用在surf ...

长见识了,看来我家里没有适合安装这种电池的设备还是用纸绕几圈安装回遥控器上用完剩余的电被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有些蓝牙耳机用这种电池的

那只能是头戴式的耳机才安装得下。

网友:
松下有一款CD随身听就是用这个电池的,5号电池的长度,7号电池的直径,原来手上有这个型号的镍氢电池,后来忘记扔哪里去了

网友D:
真是长见识了,第一次见,第一次听说。我以前拆9V碱性电池时,发现里面有6节比7号电池还细的电池,不知是不是AAAA电池

网友:
传说中的9号触摸笔电池,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是头戴式的耳机才安装得下。

很老的一款耳机了 还是单边耳机不能听歌那种 话筒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长见识了,第一次见,第一次听说。我以前拆9V碱性电池时,发现里面有6节比7号电池还细的电池,不知是不 ...

好像就是,9号电池很难买。也很贵,所以有人拆9V电池里面的小电池用。

网友:
以前在蓝牙耳机上见过

网友:
原来还有4A电池啊,长见识了

网友:
没见过这么长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