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洗衣机坏掉的充电宝上这个芯片是什么?看不清丝印

楼主(2022-04-17):
话说一个小充电宝给扔洗衣机里了,捞出来充电正常,但没有输出,拆开主板中间一颗6脚芯片鼓包了,看不清丝印,请教有没有知道的

上面左边是8205S,右边是DW01

网友:
真正是烧坏的,烧到爆。

网友:
这是短路保护造成的吧

网友:
应该是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应该是4057吧

网友A:
sd6271 升压ic,瞎说的人太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6271 升压ic,瞎说的人太多

明显就是升压芯片,上面几层是故意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显就是升压芯片,上面几层是故意的吧

嗯 用mt3608代换也行,用6271可以设定最大电流,楼主板子上有空位。有人一直是稀里糊涂的,谈不上故意,平时看到一笑而过,这次多句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6271 升压ic,瞎说的人太多

非常感谢!我找找手上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用mt3608代换也行,用6271可以设定最大电流,楼主板子上有空位。有人一直是稀里糊涂的,谈不上故意, ...

非常感谢!我找找手上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