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IRTUALBOX收缩虚拟磁盘映像VDI文件

楼主(2022-04-17):
我的VirtualBox虚拟机磁盘文件采用动态扩展镜像的方式,时间长了虚机里面安装卸载东西,磁盘镜像文件越来越大,即使虚机里面删除了文件释放空间,但是镜像文件并不自动收缩。我知道VMware什么的都有工具对磁盘文件进行收缩,VirtualBox以前不用,查了下也可以实现。
基本思路如下:
1.虚拟机里面: 清理系统空间,卸载、删除系统垃圾文件,磁盘清理比如补丁更新备份,关掉分页文件等,总之就是先减少使用空间;
2.虚拟机里面: 将磁盘上数据往前移,并将剩余磁盘空间并写零;
3.物理主机: 清除“零”字节空间,使用VBoxManage工具的modifyhd参数压缩VDI磁盘镜像文件。
具体操作如下(虚拟机以Windows为例):
1.虚拟机里: 删除系统垃圾文件后,运行磁盘整理程序,可以使用Windows自带的“磁盘碎片整理工具”。另外推荐使用Defraggler,这是一款免费的磁盘碎片整理工具,简单、速度快。
Defraggler下载地址:http://www.filehippo.com/download_defraggler/
2.虚拟机里: 用 SDelete 工具写零,在命令行下执行:
sdelete -c -z c:
SDelete下载地址: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sysinternals/bb897443.aspx
完成后虚拟机关机
3.物理机里: 执行:
vboxmanage modifyhd win7x32.vdi --compact
D:\VirtualBox VMs\win7x32>vboxmanage modifyhd win7x32.vdi --compact
0%...10%...20%...30%...40%...50%...60%...70%...80%...90%...100%
完成后磁盘镜像文件会收缩。
虚拟机是Linux的类似,先用dd if=/dev/zero of=0.file 然后删掉 rm 0.file。物理主机不管Linux还是Windows都是用VBoxManage命令的modifyhd参数。

网友:
新建一个虚拟硬盘文件,挂载后,ghost 或者 dd 再生龙。
虚拟机……修改更换主引导硬盘文件,(换个硬盘)启动运行

网友:
凸显大硬盘的重要性

网友:
一直用VirtualBox虚拟机软件,确实出现硬盘越用越大的情况,哪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