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着坛友抄了个作业系列二,diy 基于51单片机的12864简易示波器

楼主(2022-04-17):
声明,这是个玩具,玩具只能玩玩,如果你工作\业余测试需要示波器,请购买成品。
先上图

正面

侧面

接口

背面,外挂18650,正好当支架。

开机

发完帖子发现开机界面ST7920写成了9720。无语 0.0坛友们自己定义一下开机界面吧
2020年初疫情期间在家隔离,翻老站收藏的帖子,发现了原作者2017年发的帖子DIY简易示波器的测试-STC12C5A60S2+12864(ST7920)
基本复制原作者的DIY成果。我也是看了程序编译时间才想起来的。。
新站我也搜索到了相同的ID,应该是这位坛友@robinwong ,不常在线,已发私信,感谢!
作者原帖也写明了他是Copy自另一个作者的开源项目,我也找到了。用的7565屏
【开源】基于51单片机的多功能示波器制作方案

感谢两位作者的开源!

两年前做的,偶尔用一下测一下频率,发现黄绿色的12864挺像那么回事的,最近在家忙里偷闲,分享一下成品,程序同样附上。

原作者程序有个小BUG,高低电平处理反了,导致给PWM信号时显示的幅值是相反的,我修正了一下,新增了一路500HZ方波输出。
顺便说一下,感觉原作者有很深的C语言功底,程序写的非常规整,连我这种门外汉都能看个差不多。

引用一下作者原文,他也是根据别的开源项目改了,把屏驱动由7565改为了并口7920屏(就是常用的12864带字库屏)
1、这个电路设计的确符合简易能用的目的。波形显示的确和信号很相似,但精度不要追求了。如果要进一步开发,相信大家都要增加标准参考电压源和前置电路,但STC芯片的AD精度和稳定性,也要考虑考虑。这电路作为平时玩玩低频的信号测试,是满足的。
2、因为原电路使用的12864屏是别的驱动芯片的。我手上只有ST7920驱动的,自带汉字库,当然这些功能在这里是用不上的,最多打个LOGO。也都是因为用这个芯片,所以需要改动了接口部分。串口测试时,指令速度还是可以的,问题是屏幕的清屏比较慢。
3、通信方式右串口改为并口,因为ST7920的显示器串口无法读数据。这个比较麻烦,因为线的时候需要读出一个字节数据,画完后再写回去,这样就可以保持原来的画点没有受到破坏。当然,也想过在单片机上面开一个显存,然后同步回屏幕,但,这个芯片RAW太小,存不下。如果找个大点,是个优方案。
4、软件部分,改了一些地方。1是通信部分,串改并,很简单,本来已经模块化。2是键处理部分,采用新型的键处理方式,这样调试起来就比较方便了。3是波形显示采用了划线方式,有些波形看起来就好看点。4是显示的样式和坐标方面,做了一些图,使得这个玩具更加像真的。
5、下一步的建议:采用更加优的芯片,更加优的屏幕,改善内存和刷新速度,这些都是示波器的最基本条件。前置电路一定要考虑,增加灵敏度和稳定性,减少对测试信号的影响,这个电路的迟滞比较器有点过于敏感,信号稍有不好,频率就测不准。软件部分的话,算法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曲线拟合方面和触发处理、增益处理方面还可以研究研究,我就没时间忙乎这个了。
6、电路图和代码依旧公开,支持开源精神。链接在帖子后面。

电路图,可以去原帖看,单片机STC12C5A60S2,晶振30M,电压比较器LM393,12864屏,其余就是电阻电容按钮了。
外壳手动开孔,没有3D打印机。

尺寸

多个界面,展示两个

测试效果
自己做的555方波发生器

晶体管测试仪结果和它基本一致。

方波测试

50HZ

1K

5K

25K

50K,已经要变成三角波了。

100K,方波变成三角波了。

250K,只有频率测的还是准的

500K

1M  难为它了

2M,频率也测不出来了

PWM波形

10%

30%

50%

80%

90%

95%

99%

来个来自模拟世界的音频信号

磁带机,带两个极为先进的3.5mm音频输出口

拆机,内部就非常凌乱了,专业不是电气的,不会画板,20年的时候应该也没有免费打板吧
洞洞板做的,因为原件不多,做前也没有规划,走到哪是哪

屏幕通过排针连接,两侧蓝色的是按钮板,用了坛友们非常不推荐的热熔胶固定。

正面,MCU和电压比较器,加了一个升压板,把18650锂电池升到5V给单片机和12864

按钮都是插针连接板子,这也可以叫模块化设计了吧

再看一眼背面

侧面增加了一个极为先进的3.5mm耳机孔,输出是地,500Hz方波一路,5KHz方波一路。

我改后的程序附上,屏通讯接口和按键引脚定义可能需要改一下,我跟原电路图有变更。

网友:
挺好的啊,有空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A:
手工非常不错。外壳工整。我做了一个“老刘爱捣鼓”的0.96寸示波器。手上在个蓝底的7920屏,改天有空画个板子,仿制试下。有电路图和源程序就好办。多谢分享了。

网友B:
我怎么感觉7565 7567屏是最常用的,而且便宜!新的不到10元!

网友:
很精巧。屏如果大点就好了。

网友:
会折腾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外观也很不错,以后闲了可以做个玩玩

网友:
漂亮  模仿不来  膜拜吧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技术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7565 7567屏是最常用的,而且便宜!新的不到10元!

7565  7567是便宜,二手的一大把,但是都不大,一寸多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非常不错。外壳工整。我做了一个“老刘爱捣鼓”的0.96寸示波器。手上在个蓝底的7920屏,改天有空画个板 ...

0.96寸确实不大,原作者用的就是7565屏,有点小,这个就是做着玩,比较唬人,实用性不大

网友C:
确实是玩具级别啊,频率采样竟然用的393,模拟前端也没加一级运放和滤波网络,直接加颗电容就进adc,外观倒是不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玩具级别啊,频率采样竟然用的393,模拟前端也没加一级运放和滤波网络,直接加颗电容就进adc,外观倒 ...

外观不难看就是坛友最大的肯定

网友:
哈哈,还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玩具级别啊,频率采样竟然用的393,模拟前端也没加一级运放和滤波网络,直接加颗电容就进adc,外观倒 ...

已经用51了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业余用用,能看见波影和参数,已经很高级,强烈支持

网友:
不错,挺好玩的。

网友:
现在都是做老刘的stc示波器了,比这个功能多指标也好

网友:
挺布偶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非常不错。外壳工整。我做了一个“老刘爱捣鼓”的0.96寸示波器。手上在个蓝底的7920屏,改天有空画个板 ...

哈哈,下面又有坛友提到这个老刘爱捣鼓示波器,我去B站找到了原视频,巧了,我手里也有ssd1306这个屏,非常小巧的一个iic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