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近30年前的东芝Satellite Pro 420CDT笔记本,电池竟然还能用!

楼主(2022-04-17):
昨天收了一台东芝Satellite Pro 420CDT笔记本,大约接近30年前生产的,奔腾处理器,带光驱带扩展坞。

整体是这样,扩展坞接在后面:

侧面:

底部:

打开:

后面:

扩展坞上的接口:

屏幕,有醒目的Inel Inside奔腾处理器标志,当年的旗舰级笔记本:

键盘是台式机键盘的那种长行程键,比后来的短行程笔记本键盘舒服多了,但是体积也很大:

底部标签:

扩展坞的标签:

开机,反应正常,但是显示器一直白屏,可能是某些排线、插座接触不好了,信号过不去:

从扩展坞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这是东芝的专用BIOS,和普通的很不一样,注意内存的数量,是40MB!

硬盘启动正常,进入久违的Windows NT,很久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了,Windows NT应该是后来升级过的操作系统,原配只有DOS 6.22和Windows Workgroup 3.11可选:

最后,开机了一会儿,拔掉电源,发现它还在工作,也就是近30年前的文物级的电池竟然还能用!真是一个奇迹。

网友A:
橙色非常新,应该是没用过的,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B:
三十年前应该是1992年吧?这机器怎么看也没那么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十年前应该是1992年吧?这机器怎么看也没那么老吧?

Satellite系列数字命名的型号是从1992年开始的,这台奔腾的机器是大约于1995-1996年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橙色非常新,应该是没用过的,多少钱买的啊

应该基本没用过,所以排线可能氧化了,屏幕显示白屏。

网友C:
下一步拆开修复屏幕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一步拆开修复屏幕排线?

是的,有这个计划。但是先要找些资料,就怕乱搞搞坏其他的东西。

网友:
电池用的啥,镍铬吗

网友:
我08年从一山东哥们手里8张票买的是4200,前边一样,P3-500的,09年这个时候稍早些农历二月初三出发,曾经跟我去过最远的安徽安庆,独秀文武学校。差不多熬到4月15号前后,刚刚看到树枝变绿,满地黄花(油菜花),校长给买卧铺,打发我们就回来了。接着当年五月9号,又跟我到北京,服务于央视。后期才不用这玩意,我那机器的电池是9个17670,三串并。10.8v4500-4800MAH,那时候在北京转大柳树地摊,收了N块这电池,最终,这机器莫名其妙的内存槽出故障,有时开机,有时不着,也没法修,就扔一边了

网友:
真是古董了啊,保存的不错

网友:
成色不错,好好收藏,说不定可以升值

网友:
单从内存配置上看这机器应该接近98年甚至99年了, 95年当时中关村内存还是1m400块钱的价格.
而且2000年做项目时用的nt4.0.

网友:
不算太老,当年的梦中神机是奔腾MMX+32Mram

网友:
以前的笔记本没有说锁电池一说,后来的笔记本到时间就给你锁了,拆开看每一节电芯都没问题。

网友:
98左右,98年买的第一台电脑就是p2的。
92差不多是486、586时代。

网友:
这个应该是97年的了 93年是386 94年最多是486 96年初才到奔腾系列

网友:
怀旧啊!想当年多少机会没把握住,呵呵!

网友:
这外观可以冲新了

网友:
40M内存,可能是8+32 各一条。这个机器运行Win95可能比NT还要流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