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进口拆机无刷电机换个长点的轴 SBM0AM325583E

楼主(2022-04-17):
一个无刷电机想替换小台钻上的775电机,这个无刷电机是齿轮油泵上使用的,轴太短了,无法安装同步轮,想着重新换个长点轴,电机两端盖冲压的很薄的,不小心弄变形就废了,原轴6.5cm左右,伸出长度也就0.5这样,换成9cm长度方便安装同步轮。

这是电机原来的样子,露出的轴很短,不好安装同步轮

下面是拆开换轴的,这个电机线经1mm,应该力量不小,由于没有风扇,有人说发热厉害,当时轴应该再弄长点,后端加个风扇,已经换了9cm长的,不想在拆了,放小台钻上也不常用。

拆下电机转子轴,转子有8条强磁

换成9cm长的轴,原来的两个轴承没有密封,换成两个带密封的轴承了。

轴换好的还没通电试验,原因是自己做的电调还没弄好,电调测试仪已做好了,就是等电调做好后试验了。

网友:
等待使用的效果。

网友:
我也是嫌轴太短,没买。没想到还可以换轴啊,楼主好手艺。

网友A:
这个发热不少的,原来可能泡在油里使用。

网友:
腻害了,这样都可以操作

网友B:
这长轴是哪来的?与转子是怎么装配的

网友:
可以换轴楼主高人啊

网友:
厉害,转轴都能换。我的775轴也有点短,担心轴拆不出来。

网友:
看来好多人和我一样是第一次知道还能换轴

网友:
膜拜 不真的动平衡如何

网友:
有条件的话,最好做成花键轴,传递扭矩就更可靠了。

网友:
应该要做动平衡

网友:
光轴如何限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发热不少的,原来可能泡在油里使用。

发热量等后面放小台钻上才能试,原来有可能是通过油传导散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长轴是哪来的?与转子是怎么装配的

轴可以找车床加工的也可以TB上买,本来想到别人厂子里有台车床车的,以前用的多现在不常用了,老车工退休了,没有专门的车工,在TB上找正公差的轴(这个是8mm过盈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电机用料很足啊

网友C:
同款电机用在显微镜小台钻上10MM钻头钻铁毫无压力,楼主这轴哪来的我也想换一下我现在是把原来的轴倒过来用

网友:
直径8毫米转轴,可以找废旧电风扇等故障家电,从电机转子取轴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电机用在显微镜小台钻上10MM钻头钻铁毫无压力,楼主这轴哪来的我也想换一下我现在是把原来的轴倒过来用 ...

有条件的话车一根比较好,或去tb上搜“圆柱销”选正公差的,光轴不行是负公差,或者能在废电机上拆一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条件的话车一根比较好,或去tb上搜“圆柱销”选正公差的,光轴不行是负公差,或者能在废电机上拆一根。 ...

我买过一根不行不能过盈安装手上没有废电机,自己车没设备没条件